SolidWorks在装配中如何实现碟簧根据需要实现压缩和伸出的不同状态

楼主(2019-12-20):
SolidWorks在装配中如何实现碟簧根据需要实现压缩和伸出的不同状态,在装配中需要碟簧的行程可以调节,方便观察。

网友A:
要行程调节很麻烦的,方法就是装好装配体后,在装配体里编辑碟弹,编辑草图,把碟弹的“厚度”方向(图里的左右)尺寸删除,在装配图里用配合定义掉长度。
例如你的图里有9个碟弹,编辑的时候,选最左边那个,在装配体里编辑碟弹的旋转草图“草图1”,画一个中心线,然后让中心线一头和左边的零件的对应的那个圆的中心,另外一头和右边的零件对应的圆的中心。然后标注长度,把尺寸改从动,尺寸名字改成“9倍厚度“”再把原来碟弹的厚度尺寸用函数表达“="9倍厚度@草图1"/9”。就能可以了,这时候拉动零件,点一下刷新,碟弹就会变。
不过我不建议这样弄,我一般遇到这种都是直接2个配置,作出最短和最长两种情况的配置。装配体里用交替位置视图功能体现两种进行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行程调节很麻烦的,方法就是装好装配体后,在装配体里编辑碟弹,编辑草图,把碟弹的“厚度”方向(图里的 ...

对!做不同配置的方法是比较简单易行,出工程图也方便。

网友B:
2020里有个新功能,将零件定义为柔性

网友:
在装配体中 如果 子装配体 中 的每个零部件的六个自由度全部被指定,那么就在零部件(子装配体)属性中,求解为 : 刚性、柔性的 按钮就会显示为灰色。
如子装配体 中 底座这个零件(蓝色显示的),它的六个 自由度 已经全部被指定了,所以按钮显示为灰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20里有个新功能,将零件定义为柔性

这个功能不错啊,只有2020有吗?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A:
要行程调节很麻烦的,方法就是装好装配体后,在装配体里编辑碟弹,编辑草图,把碟弹的“厚度”方向(图里的 ...

求教碟簧动画压缩实际操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