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扭力衰减问题

楼主(2019-12-21):
螺栓+弹垫+平垫+螺母的方式进行紧固,打完扭力后两个月,扭力不到原来的70%,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弹垫究竟能不能起到防松的作用?

20211011补充-扭矩衰减原因分析、扭矩衰减现象
金属的蠕变特性、螺纹和被紧固件的塑性变形
影响因素:
1.温度
拧紧速度、摩擦
2.方法
拧紧方法、速度、顺序
3.被连接件
材质、结构强度、公差
4.人机料
5.紧固件
材质、强度、螺纹形式、表面处理

螺栓扭力衰减并不表现为表面的防松标记错位,即防松标记未发生错位,而螺栓扭力已经衰减的情况普遍存在。螺栓扭力衰减可达到原扭矩的60%。针对此种情况,非高精尖设备可以通过增加螺栓数量来提高紧固安全余量。
正规弹垫的安全质量有保障,长时间紧固压平,重新取下后放置一段时间,弹垫可恢复原状。
日本的Hardlock螺母防松性能确实厉害

网友:
螺栓变长了。。。所以我们核压力容器打锁紧螺栓之前有道工序叫做预拉伸。。

网友:
当时用的时候还可以,时间一长,各种震动就会导致螺栓变松,这是行业内比较拿解决的问题,据说日本有一款防松动螺栓很不错,但是价格也不菲啊

网友:
这是因为长期使用后,安装位置反复经受交变载荷,弹簧与平垫圈逐步由弹性变形转变为塑性变形,安装平面角度变小,弹性变形支撑作用减弱,造成力矩衰减。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21 11:43当时用的时候还可以,时间一长,各种震动就会导致螺栓变松,这是行业内比较拿解决的问题,据说日本有一款防松动螺栓很不错,但是价格也不菲啊
你说的是Hardlock螺母吗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21 12:29这是因为长期使用后,安装位置反复经受交变载荷,弹簧与平垫圈逐步由弹性变形转变为塑性变形,安装平面角度变小,弹性变形支撑作用减弱,造成力矩衰减。
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吗?供应商认为产品在三十年寿命周期内不应该出现松动

楼主:
|parkorliu发表于 12-21 09:25螺栓变长了。。。所以我们核压力容器打锁紧螺栓之前有道工序叫做预拉伸。。
预拉伸之后扭力衰减得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拉伸之后扭力衰减得少吗

很小。。。常规设备安装,扭力扳手配合角度规使用。定力到位后,按角度扭转结束后谓之拧紧到位。

楼主:
|parkorliu发表于 12-25 13:02
很小。。。常规设备安装,扭力扳手配合角度规使用。定力到位后,按角度扭转结束后谓之拧紧到位。

你们这个作业要求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这个作业要求很高啊

后续还可以打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