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角度问题

楼主(2019-12-21):
链轮一直都是直接从SW设计库里调出来的,或用CAD的模板,算一下分度圆修改一下,没有一笔一画的画过。现在清闲无聊想自己画一下,更好的了解学习一下。但图中的a角和圆弧半径re是多少?机械手册上没写。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晓得链轮和齿轮的角度是不是同一个

网友:
这个是根据图片所示的链轮相关尺寸利用CATIA制作的模型

网友:
我记得那本单行本带和链传动是有的。

网友:
建议查阅德国的机械设计这本书,链条传动讲的很全面。

网友:
这个俺到是建议LZ找找钳工手册看看,因为俺在车间看过钳工师傅在毛坯上画线然后拿到床子上按线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