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这个件怎么折弯

楼主(2019-12-21):
这个件怎么折弯,问了两家外协说折弯有点难度,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15太厚了,尺寸又小,建议改焊接

网友:
从图上来看的话,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完全可以板材下料后焊接,钻孔可以在焊接后进行

网友:
楼主这是一个C型封闭的结构,这种形状的会挡住折弯刀。只有了解折弯工艺,知道折弯刀角度与极限尺寸,才能设计出折弯形状合理的产品,否则这种C型零件就需要拆分折弯,再拼焊而成。

网友:
用折弯机有难度,改用冲床试试。

网友:
15mm的铁板折弯什么概念....

网友:
先别管别的 你这设计合理不?根据是啥?

网友:
非要折的话最后折钝角,需要改刀。15的厚度,这么小的零件,确定能折出图上那么小的 R 角么,即使折出来能保证不出现裂纹么。还是焊接或者铸造吧。

网友:
那个折弯半径!!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Zl0n7gBiWKtWBV7mtJsj-g

网友:
折弯半径怎么给的?

网友:
这么厚的板,为什么要采用折弯形式呢?采用焊接形式,然后把焊缝打磨光滑,外观也很好看,强度也不低。

网友:
找到200吨以上的折弯机,比较少

网友A:
铆工工艺的折弯里,有一个概念叫清角折弯,就是内圆角半径为零。

网友:
去找个有经验的师傅,分分钟帮你搞掟。功夫就在换刀上。不过这个厚度下模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铆工工艺的折弯里,有一个概念叫清角折弯,就是内圆角半径为零。

清角折弯,需要开槽后折弯的

网友:
线切割啊,质量杠杠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21 19:48这么厚的板,为什么要采用折弯形式呢?采用焊接形式,然后把焊缝打磨光滑,外观也很好看,强度也不低。
你的意思是切割下来再焊接打磨?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21 12:35
大神真牛,我这边是出样给客户,我家有冲床,想不开模具直接折弯机折弯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21 11:38从图上来看的话,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完全可以板材下料后焊接,钻孔可以在焊接后进行
家里有激光切割机,所以想到直接切割再折弯

网友(点评):
稍改一下设计,激光下料,所有折弯处刨槽到2mm,折弯(做个工装,弯管器那种结构就可以了),折弯处满焊,回火,整形。就这么简单。

楼主:
|lihaitao-lijing发表于 12-21 12:52用折弯机有难度,改用冲床试试。
家里有冲床!!就是怕是非标件,开了模具没法用,其次冲床折弯我怕可能也悬

楼主:
|集成机甲发表于 12-21 15:05非要折的话最后折钝角,需要改刀。15的厚度,这么小的零件,确定能折出图上那么小的 R 角么,即使折出来能保证不出现裂纹么。还是焊接或者铸造吧。
你是指底部的两个东西焊接?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12-21 22:55
清角折弯,需要开槽后折弯的
折弯工艺不大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切割下来再焊接打磨?

是的

网友:
直接焊接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铆工工艺的折弯里,有一个概念叫清角折弯,就是内圆角半径为零。

这个设计明显是承力的,清角要开槽,折弯后需要焊接,不然就咔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激光切割机,所以想到直接切割再折弯

折弯也是要有胎具的,也就是说会增加成本

网友:
这么厚,需要考虑是否真的要用钣金折弯工艺。

网友:
这么厚啊

网友:
这折弯时间成本、价格肯定都非常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网友:
有量的话直接模具上液压冲床 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B:
烧红了,就是软片片一个。然后,简单工具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红了,就是软片片一个。然后,简单工具就搞定了。

大锤80、小锤4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红了,就是软片片一个。然后,简单工具就搞定了。

铆工一个台虎钳,一把焊枪,一把榔头,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锤80、小锤40么。。。

我的工作间里,是不允许有大锤子的,小锤子也不允许胡乱使用。

如果只是一两件,楼上说的办法,也很好。

如果量多了,还是起码“工装”、“工具”。。。

网友:
15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