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漏问题

楼主(2019-12-21):
自动线焊接,三工位旋转,刚开始两天联动焊接板型,属于正常;过两天再焊接此版型,就出现焊漏的情况,各位大侠,根据宝贵的经验分析一下,焊漏的原因怎么会发生呢?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需要再描述的详尽一些,到底是工序内工装上的产品漏焊,还是工装上面产品某个零件漏焊,焊接工作站一般都是弧焊机器人控制,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程序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需要再描述的详尽一些,到底是工序内工装上的产品漏焊,还是工装上面产品某个零件漏焊,焊接工 ...

自动焊接线,这应该是程序没调好,我感觉是电流太大,您觉得呢?

网友A:
漏焊更电流没关系,电流大只会使焊接飞溅大,增加了融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焊接线,这应该是程序没调好,我感觉是电流太大,您觉得呢?

电流问题有可能

网友: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焊穿了的原因?

网友B:
你这个电流,电压都大了,收尾时要多停留一下,因为收尾的时候会有凹陷,所以停留可以补充焊材把凹陷填充。
还有收尾的时候,从图片来看,焊枪太高了,有拉弧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焊更电流没关系,电流大只会使焊接飞溅大,增加了融深。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流,电压都大了,收尾时要多停留一下,因为收尾的时候会有凹陷,所以停留可以补充焊材把凹陷填充。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焊更电流没关系,电流大只会使焊接飞溅大,增加了融深。

那造成图片那样的后果,是怎么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