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旋转气缸实现平面转动

楼主(2019-12-21):
我想用旋转气缸实现平面转动。但是怎么保证他是匀速或者接近匀速转动呢

网友:
我打算把他脑子里的水弄出来,谁有方案发一个

网友:
齿轮齿条副

网友:
控制气缸的速度,调速接头,调速阀,慢慢调试

网友:
你想多了,还是换个东西吧

网友:
转台气缸受气流影响大,很难保证匀速,如果楼主工况要求高,建议DD马达,或之类的转动电机。

网友:
能用摆动缸替换不?摆动缸能好控制些。

网友:
要控制旋转气缸的旋转速度,可以通过控制进入气缸的流体速度来控制旋转速度。

网友:
旋转气缸的行程过短,速度难以控制,毕竟它是一个速度从0到0的变化,那么必然有先加速后减速,旋转气缸基本上旋转角度在90°左右,所以它只能在中间那一段处于匀速,这个过程很快,不好控制,也不好测量,还是建议你使用电机,如果你非要让旋转气缸匀速的话,可以试试限速器
PUF627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