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设计

楼主(2019-12-21):
在一个设计案例中(锥齿轮的),最后有一句“齿轮按7级精度设计”,,精度设计应该是指加工时的吧,那这里是说,加工精度是多少毫米,在计算的时候把小数约到那一位上??

网友:
建议你先了解一下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GB10095-88)

网友:
按照标准来选择

网友:
"齿轮按7级精度设计"这里所说的精度是指齿轮的齿形加工中所能保证的误差范围,不是你说的小数点后保留多少位小数的意思。

楼主:
....丢人现眼了,,,太傻了,,,是我没有把互换性本身的意义根植在脑子里,让前辈们见笑了

网友:
查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