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螺纹是如何变成“梯形“螺纹的?

楼主(2019-12-21):
     看着加工的程序没有问题,刀具是标准的矩形螺纹刀块,可就是加工“梯形”螺纹,只能从客户目前提供的照片和信息中了解到这些了     我分析就是矩形螺纹刀片没有压紧,松了,社区大神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刀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刀具的问题的多。

网友C:
刀没有安装正确吧

网友:
刀具偏不偏可以仔细比较一下进口进刀。

网友D:
既成废品,那就抛开分析下喽

网友E:
刀具磨损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网友F:
程序错了,这是三角螺纹编程

网友G:
程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刀

小秘密哦,不给看矩形刀片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刀具的问题的多。

很大的可能性是刀具未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没有安装正确吧

嗯嗯,极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成废品,那就抛开分析下喽

可以建议客户做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具磨损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螺纹侧面看着挺光,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错了,这是三角螺纹编程

难道螺纹编程需要分三角螺纹和矩形螺纹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错了

大侠请指出来看看,三克油

网友:
指令格式 : G76 P(m)(r)(a) Q(△dmin) R(d)
G76 X(u) Z(w) R(i) P(k) Q(△d) F(f)
指令功能:该螺纹切削循环的工艺性比较合理,编程效率较高。
指令说明:
m:表示精加工重复次数用01至99两位数表示;
r:表示斜向退刀量单位数,或螺纹尾端倒角值,在0.0f—9.9f之间,以0.1f为单位(即为0.1的整数倍),用00—99两位数字指定,(其中f为螺纹导程);
a:表示刀尖角度;从80°、60°、55°、40°、30°、29°、0°七个角度选择;
Δdmin:表示最小切削深度,当计算深度小于Δdmin,则取Δdmin作为切削深度;
d:表示精加工余量,用半径编程指定;
Δd :表示第一次粗切深(半径值);
X 、Z:表示螺纹终点的坐标值;
u:表示增量坐标值;
w:表示增量坐标值;
i:表示锥螺纹的半径差,若i=0,则为直螺纹;
k:表示螺纹高度(X方向半径值);
f:螺纹导程。

网友F:
p010060,问题出在60这个刀剑角度

网友:
G76 螺纹切削固定循环
格式: G76 P①___ Q②___ R③___;
G76 X④___ Z⑤___ P⑥___ Q⑦___ R⑧___ F⑨___;
P① : . 指令 P030060 的格式
P03____ : 车端面次数
P__00__ : 倒角数值
P____60 : 螺纹齿形角度(80。,60。,55。,30。,29。,0˚)
Q② : 最小切削量(指令值为半径), 单位μm。
R③ : 车端面余量, 单位 mm。
X④ : 螺纹深(直径值)
车丝尺寸–螺距×H(对公制螺纹:0.6495)×2
Z⑤ : 螺纹长度
P⑥ : 螺纹高度(半径值), 单位μm。
螺距×H
Q⑦ : 切削初始量, 单位μm。
R⑧ : 螺纹锥度值(圆柱螺纹时省略)
F⑨ : 螺纹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p010060,问题出在60这个刀剑角度

脑门一拍,确实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