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等级表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2019-12-21):
公差等级表 是怎么生成的?

补充内容 (2020-8-9 07:57):
SolidWorks工程图中 怎么插入这个数据表

网友:
小伙子很有梦想 未来工业靠你了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利用某个统计方法吧  不懂 不懂

网友:
前苏联的东西

网友:
什么公差等级表,这是未注尺寸公差的线性尺寸极限偏差数值,国家标准GB1804
国家订的,给你个电话,你去问问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人们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提高零件的互换性,降低生产成本总结而人为划分的。不知道这样说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人们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提高零件的互换性,降低生产成本总结而人为划分的。不知道这样说对否?

不知阁下如何 我没多大的感受
代号=基本偏差 也就是一个点的位置  数字代表一个公差带(面积波动范围)   有了公差带可以确定另一个点
基本偏差的存在是因为不可以做到基本尺寸一模一样的(取决于机器???)   这个有点想不通 因为初始也是有正负还有其他代号规定某些用 不懂 还没涉及

至于公差带数字选取 考验实际工况  加工成本???
共同点都涉及精度 但是公差带数字感觉是取决于场景使用或者操作人员的操作方法程度  加工成本
以上话语不负责任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怎么在工程图上生成的。。。。。。

网友:
这个表肯定是要有人开头把它在CAD里面画出来,后面的人建模块,插入调用即可。

网友:
楼主想问的是这个表格从哪里调入插入到图框里吧?
这个表格是自己用CAD画出来的。没有现成可以调用。

网友:
这就是老机械工人们说的自由公差

网友(2020-02-14):
GB/T1804线性尺寸的为主公差

网友(2020-08-08):
这种公差表格数据,应该是有专业从事这方面试验的人,刷数据测试测出来的,取得经验值,而且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学历还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