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辈帮下小弟。。。。

楼主(2019-12-21):
我弄了个机器    PLC  上的   分子分母   硬是算不来

那位开挂神仙  帮忙一下      我没学过机械和PLC  都是网上看来点

电机一圈 10000脉冲    1;12的减速   和一个1;20的减速器

齿轮24齿    1.25模

这2个减速器     分别在PLC      分子分母   怎么计算啊
按说明书上算法   不知道怎么得出了的 107/2241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搞电气的,机械也算是新人,但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套公式就好了。
根据提供的例题,分母就是齿轮周长,单位应该是微米,也就是24*1.25*pi=94247.778,分子应该是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有减速机,根据提供的数据应该是一个速比为1:240的二级减速机,所以分子为10000*240=2400000,化简一下,40000000/15707963。。。不知道还能不能化简,暂时就这样吧

网友:
根据例1和例2套公式计算。

网友:
伺服电机里面有个电子齿轮比的你设置了吗

网友:
我帮忙计算一下1:12减速比每个脉冲步是1.2μm,1:20减速比每个脉冲步是2μ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是搞电气的,机械也算是新人,但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套公式就好了。
根据提供的例题,分母就 ...

谢谢  我也不知道怎么简化   至能讲错就错   新用着

每隔10厘米   就是这样的数字
   0开始
  10.057
  20.055
30.075
40.121

网友:
这控制器我在用,控制器里面电子齿比设成1:1.伺服驱动的电子齿比设成你要的计算结果。要不控制器的最高速度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