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13-看看是不是激光加工的

楼主(2019-12-21):
 缝宽0.25mm左右,厚度30mm,材料不锈钢

网友:
快走丝

网友(点评):
对方说是激光,我有些怀疑。

网友:
线切割的,都有穿丝孔

网友:
很明显,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要穿线孔,是不可能的

网友:
正反面对比一下,一致就是线切割,不一致就是激光

网友:
应该是线切割,但是为什么那么抖

网友(点评):
这不是钼丝抖出来的锯齿,而是丝桶往返时钼丝的位置不同而弄出来的浏阳河。。。

网友:
激光切割超过10毫米的板就不好割了咯,割不断的。

网友:
要是线切割这么曲折的切割线,我也真是服了这做线切割的

网友A:
这个线切割师傅,连导轮哇哇叫都不愿意换轴承的啊?

我现在用的线切割机,刚拿来第一天,就是这个德性。

认真换导轮轴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切割师傅,连导轮哇哇叫都不愿意换轴承的啊?

我现在用的线切割机,刚拿来第一天,就是这个德性。 ...

哈哈

网友(点评):
忘了说一个了:估计:导电块上面也已经有很深的槽了;导轮 - 导电块上的槽 - 导轮 - 导轮 - 导电块两个,这些不让钼丝在一个面上。

网友B:
不过 0.25的孔怎么办?加工中心来打吗?

网友:
难道内部不会是空心的吗

网友C:
最开始的那个孔是怎么打的?感觉钻头很牛啊。
看看背面情况,如果和正面一样效果,那肯定不是激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 0.25的孔怎么办?加工中心来打吗?

电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 0.25的孔怎么办?加工中心来打吗?

穿孔机,电腐蚀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的那个孔是怎么打的?感觉钻头很牛啊。
看看背面情况,如果和正面一样效果,那肯定不是激光了。

正反面一样。

网友:
不是  激光切割 切割缝隙 跟板厚有一定的关系, 线切割

网友:
对激光太厚了点吧

网友:
好牛B的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切割师傅,连导轮哇哇叫都不愿意换轴承的啊?

我现在用的线切割机,刚拿来第一天,就是这个德性。 ...

老哥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过 0.25的孔怎么办?加工中心来打吗?

有一种叫细孔放电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叫细孔放电的玩意

没见过,能不能发几张照片看看啊

网友:
如果是激光 加工面周围应该有类似热处理的痕迹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回复下到底是什么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