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息和报警的差异?

楼主(2019-12-22):
FANUC系统加工中心,编程“#3006=1(OVER)”,执行到该语句时发出“OVER”信息,但程序也停止了,既然都停止,信息和报警还有差异吗?有没有办法让机床发出提示信息,但程序不停止的方法?

网友:
1、机床收到over指令一定会停止的,报警信息的话,机床报警灯是有变红的,两种情况都是停止差别可能在此吧
2、机床收到over信息停止是对的,光提示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西门子能发消息,是一种提示性的,不影响加工,fanuc不带这样的功能?

网友:
信息是提示,属于一种辅助?
例如你要往容器投料,系统发出一个信息框,两个按钮,一个确定,一个取消。

报警,就是严肃的一个事件提醒,
例如,激光切割机切割嘴碰到了物件,发出声光报警,程序暂停,并显示异常,

网友:
抱歉没看内容就回复了。

网友(点评):
没事,你讲的挺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