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能将带曲柄的连杆结构转换成恒速的往复运动

楼主(2019-12-22):
什么机构能将带曲柄的连杆结构转换成恒速的往复运动,急求

网友:
随便说的 我都没接触过  我觉得好难把  楼主可以往软件方向发展一下
毕竟圆周的运动 连杆成的角度 每瞬间都不同的  不知道软件是否可以间接处理
要想实现  电机调速
或者接触传动为凸轮
或者你就不要用连杆这种转换了
随便说的  不要当真

网友:
冲床压力机,是典型的曲柄滑块往复机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22 19:08冲床压力机,是典型的曲柄滑块往复机构。
这个有个加减速的过程

楼主:
|梦里啥都有发表于 12-22 15:13随便说的 我都没接触过  我觉得好难把  楼主可以往软件方向发展一下

毕竟圆周的运动 连杆成的角度 每瞬间都不同的  不知道软件是否可以间接处理

要想实现  电机调速

或者接触传动为凸轮

或者你就不要用连杆这种转换了

随便说的  不要当真
那就需要一个很好电机速度曲线,而且需要真准确的运动曲线,太难了

网友:
去社区的MechLib里翻去。

网友:
楼主说的没有加减速过程的往复运动是不存在的,往复运动说明速度方向改变了,也就是一个变速的过程,只能说在去程或回程上存在一个匀速段,在接近行程的两端速度是一定会改变的

网友:
齿轮齿条可以近似做到

网友:
凸轮机构啊

楼主:
|阿强加油发表于 12-22 22:16楼主说的没有加减速过程的往复运动是不存在的,往复运动说明速度方向改变了,也就是一个变速的过程,只能说在去程或回程上存在一个匀速段,在接近行程的两端速度是一定会改变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连杆貌似很少有很长一段是匀速的

楼主:
嗯,但是我这设备移动速度太快了,我选的椭圆形内齿轮做的往复运动,可以减少刚性冲击

楼主:
设备运行转速太高了,凸轮不适用

网友(点评):
高速机不都是凸轮、槽轮吗?为什么你的不行?

网友:
拭目以待,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就算是有,也不稳定吧,不符合余弦规律

网友:
冲床都是万福运动的么

网友(2020-02-27):
第一,链条上加个销,带动滑块运动,参考http://www.cmiw.cn/thread-339163-1-1.html
第二,用往复丝杆,速度会比较慢,可以考虑一下能否加个变速箱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