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问题

楼主(2019-12-22):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8.8 及10.9级以上螺栓对螺栓直径有要求么、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啊?

网友A:
这是屈服强度,更精度没太大关系了。

网友B:
小螺栓大学问,这个问题今天看了很久,看了很多次,不敢贸然回答。楼主,你说的”8.8及10.9级以上螺栓”是什么意思?是指8.8、9.8、10.9、12.9级螺栓的直径是否有要求?

网友C:
直径都是按照标准的来,8.8那是屈服强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都是按照标准的来,8.8那是屈服强度等级

我的意思是螺栓等级对直径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10.9级的螺栓最小直径是多少,是任何直径都可以还是有什么行业内的限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螺栓大学问,这个问题今天看了很久,看了很多次,不敢贸然回答。楼主,你说的”8.8及10.9级以上螺栓”是 ...

对就是这个意思,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个确切的说法,合计问问这里的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屈服强度,更精度没太大关系了。

就是任何直径的都可以做到10.9级以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螺栓等级对直径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10.9级的螺栓最小直径是多少,是任何直径都可以还是有什么 ...

螺栓等级对直径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