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MT SLV增压器,换向传感器用多少v电压?

楼主(2019-12-22):
KMT SLV增压器,换向传感器用多少v电压?

网友:
”20-250V  AC/DC”,没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一般  AC/DC表示输入是交流,输出是直流。

楼主:
这个看的有点迷糊,求助高手指点,把这套东西用起来.

网友:
这个是麦克韦尔(AB)的东西,不便宜。那个最大电流是400mA,  3000psi是压力。那个电压电流有点模糊,你最好根据这个型号去这家公司网站核对下参数。如果真是20-250V  AC/DC,那就是说电源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范围从20-250都可以。建议选个小的24V/0.5A以下的适配器先试。或者找个可调电源(设置最大电流为0.4A)-------这个跟继电器有点类似,能用直流24V,也能用交流220V

网友A:
这个安装方式不就是磁感应开关吗?难道这个气缸位置感应器有什么特别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装方式不就是磁感应开关吗?难道这个气缸位置感应器有什么特别之处?

谢谢,资料没查到.只能试了.

网友:
直流与交流都可以应用,其实24伏足够了。

网友(2022-03-31):
请问这是给水射流用的增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