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表面处理

楼主(2019-12-22):
大家来聊聊,自己所在行业的零件常规使用那些表面处理。

网友A:
最常用的是镀锌,镀铜,发黑或发蓝,涂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是镀锌,镀铜,发黑或发蓝,涂漆等。

发黑、发蓝不是容易生锈吗,这两种处理是为了成本吗?涂漆这个不算表面处理的,顶多算是维护、修复!

网友:
发黑吧,还有镀铬也用的多了。

网友:
按你这说法表面热处理都排除了^_^

网友B:
镀铬 镀锌 发黑 滚光 阳极氧化 dlC 镀特氟龙

网友:
电泳,阳极氧化

网友:
主黑 高温氧化  镀镍 镀硬铬

网友:
发蓝、镀锌、镀亮铬、镀暗铬、表面喷涂(特氟龙)、阳极氧化、喷漆

网友:
镀锌,阳极氧化,镀铬,喷塑,喷漆,电解

网友:
普通的发蓝(发黑),稍微高级点的镀铬和锌,铝材电泳阳极氧化,耐磨防锈涂镍磷,加硬度的渗碳渗氮,防锈还有其他各种涂层。
很多上面谈到的我还是继续编。
另外说一个,表面抛光算不算处理?

网友:
镀锌 镀铬 氧化 喷塑 发黑

网友:
一般零件表面镀蓝白锌,定位销表面镀硬铬,限位块表面发黑,机架类表面喷塑浅灰色。

网友:
各位机械从业者碰到的电镀几乎都是功能性的,电镀还有一个就是装饰性的,就是为了好看,这个不聊。功能性的作用,镀锌:为了防腐蚀,镀锌层和基材产生电位差,要烂也是锌先烂掉,镀完锌后还要对锌做钝化,为了增加防腐能力,比如蓝白锌、彩锌、黑锌。镀铜:有人说镀铜,其实单纯镀铜的少,没什么作用,往往还要继续镀其他的金属才行,不细说,不过曾经做过螺纹镀铜,用来防止咬死,或者说密封。镀镍:分电镀镍和化学镍,主要增加硬度,防腐差,机械行业里化学镍用的最广,可以镀很厚,没应力问题。镀铬:也是增加硬度,防腐功能差。铝氧化:增加硬度,硬质氧化膜很厚,甚至改变了铝本身颜色,高端设备有的会用。发黑发蓝:防腐蚀,成本比电镀低。机械行业常见的估计就这几个吧,还有个热镀锌,就是把工件放到熔融的锌水里面挂一层,多用于户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是镀锌,镀铜,发黑或发蓝,涂漆等。

请问镀铜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一般镀铜都是中间处理吧,后面还要再镀的,比如镀金,镀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铬 镀锌 发黑 滚光 阳极氧化 dlC 镀特氟龙

请问镀特氟龙、滚光是做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镀铜是做什么用的?

采用镀锌还是镀铜要依据使用环境来确定,酸性腐蚀环境一般用镀铜比较好,中性环境用镀锌。

网友(2020-04-22):
喷砂氧化一般是按照什么算的  重量嘛

网友(2021-02-25):
医疗器械表面处理 喷砂 电解 钝化;铝合金和钛钉阳极氧化;机加件 表面发黑;铁路用的道钉 达克罗

网友:
镀锌、发黑、油漆、发蓝、电泳漆、镀铜、镀镍、锌镍合金、达克罗等

网友:
发黑、镀锌、镀硬铬、特氟龙、阳极氧化、喷漆

网友(2021-04-13):
真空电镀加工PVD镀膜超硬涂层加工

网友(2021-10-22):
发黑,磷化,阳极氧化,镀镍,镀锌,喷漆

网友(2022-10-25):
诚招氧化发黑师傅 碱性发黑 月薪10K以上 联系13616735412,地址:浙江省嘉兴市

网友(2022-12-13):
本色阳极氧化,镀硬铬,发黑

网友:
有替代镀隔的工艺吗?比较常用,能找到外协厂家的那种

网友(2023-03-10):
冷处理方式:喷砂,喷丸,抛丸。

网友(2023-06-07):
本导,彩导,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