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深沟球轴承

楼主(2019-12-22):
请推荐内径35mm的转速40000-60000rpm的深沟球轴承

网友:
这个转速怕球扛不住了

网友:
陶瓷球的轴承也许可以,也许

网友:
网上查了一下,进口skf的61807全陶瓷轴承,卖家说能上2w转,你这要求确实高

网友:
这个太快了吧

网友:
球疼,受不了

网友:
看看德国的真空轴承。上次用过打磨头的动力机,十几万转每分钟,德国的产品,用的德国真空轴承。国产的3万转每分钟,用的什么轴承没深究。

网友:
随身翻了SKF轴承样本,上面没关于深沟球的资料,但是有角接触轴承,35内径普遍脂润滑极限转速大约两万到四万转,油气润滑极限转速在3万到6万转,保持架影响挺大,选择合适保持架,合适的配合,应该问题不大,深沟球转速应该比角接触轴承更高

网友:
油气润滑效果和冷却有无到位,影响很重要。像电主轴这类,还包含了电机,发热量很大

网友:
H7007C-2RZ/HQ1P4 角接触陶瓷球 带盖 油脂润滑 极限4.5W/min 不过你估计是用不上。(算上安全系数的话,也就3.6W/min,况且还有配对系数)

网友:
参考化纤摩擦辊或分丝辊专用轴承,这个转速没问题

网友:
德国FAG产品,高精度,高转速角接触轴承,比日本的好,三万转根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