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人员是如何操作键盘的?

楼主(2019-12-23):
机械制图人员是如何操作键盘的?
  在机械设计中,机械制图人员现在都是用电脑制图的。在制图中一手是晃鼠标,另一只手是操作键盘,而键盘设计的是双手操作的,这样就难免会在操作键盘上有一些感觉别扭的问题。因为左手一般都在Q,A,Z这些按键的区域,右手都在鼠标上。
例如:
  • 在输入文字出现错误的时候,左手输入文字右手要移动过来按后退删除键。这个时候原本舒服的坐姿就要让腰扭一下,十分的不方便。
  • 在输入数字的时候,123左手就可以输入,567左手勉强,890根据习惯就要用右手了,这样多么的麻烦。
  • 在制图的时候,左手要输入命令快捷键,右手要用鼠标给电脑指明方向。这个时候如果右手还移动到键盘上,就大大的降低效率了。
    有人说可以使用快捷键。快捷键也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在输入数字的时候还是很麻烦。另外制图人员还要会制作表格,做产品操作手册,如果改变键盘操作习惯,肯定会影响Word,Excel,PPT的操作。
    请问大家在制图的时候是怎么操作键盘的?如何实现最大的制图效率还不那么别扭?

网友:
我想在左边加一个小键盘,上面有数字键和退格键就方便很多

网友:
有专用的绘图键盘……

网友:
键盘所有快捷键全是游戏对应快捷键。画图和打游戏一样。顺带左手边外挂了一个弯刀式键盘,就是用来骚操作的。

网友:
试过数字键放在左边的键盘,用左手输入数字还是有点别扭。最终还是加一个小数字键盘,放在一个比较靠近鼠标的位置。

网友:
制图,3D软件还是三键鼠标好,键盘,快捷键设置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