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O型圈的动密封

楼主(2019-12-23):
如图所示的2种状态,正常情况下我的活塞杆就在这2个位置中间来回移动,活塞杆前端有O型圈密封,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可以看到我的缸左侧有一个M4丝孔用于派出样品,然后O型圈只要一经过那个孔的地方就会有一部分挤压到那个孔内,然后上下移动的时候O型圈就会被切割坏,想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设计过类似这种O型圈的动密封结构,就是O型圈往复移动的路径中侧面会开孔。

网友A:
不好用,首先M4孔里面的毛刺都清理不干净,O型圈很容易划伤。以前设计过一款取样器,跟这个原理差不多,不过我是在套上开槽放的Y型密封圈,轴来回取样,在螺纹孔上下两边各放一个Y型圈。取样器可以使用,而且密封很好,当时的使用工况是偶尔使用。不知道你这个使用频率。可以参考。

网友B:
正常来说,不应该这么用密封圈,我想更合理的应该是我画图这样的,就是说可以在活塞杆内部打孔,与外边的螺纹孔对应,活塞拉伸的时候控制对应孔是否接通,O型圈始终在完整的平面上,不知道你这结构能不能用上,另外活塞杆如果不能加导向的话还可以在活塞杆上开槽,四周多打几个通孔。

网友:
能否在活塞杆的两端打孔,然后将气流汇集到图中的螺纹口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首先M4孔里面的毛刺都清理不干净,O型圈很容易划伤。以前设计过一款取样器,跟这个原理差不多,不 ...

感谢回复,你说的是类似于这样吗?我大概示意一下,上面2个O型圈,然后杆子中空,侧面开孔,按照图中所示方向液体流入杆内。你侧面的液体是一直流入的吗?如果是的话不取样的时候那个杆子上的孔要上升或下降到2个O型圈外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不应该这么用密封圈,我想更合理的应该是我画图这样的,就是说可以在活塞杆内部打孔,与外边的螺 ...

谢谢回复,我可能没有描述清楚,这个地方直接把我的思路再说一下。我这个缸内径上可以理解为有3个孔,左侧中间的那个是进水,上面右侧的是出水,下面右侧的是取样,平时的状态是活塞在靠下位置,此时水从左侧进入,然后从上面出,但是我需要取样的时候,活塞靠上,此时水从左侧进入,然后从下面右侧取出,从剖视图上可以看到活塞杆本身即是中空的结构,因为我需要利用杆子中通入的空气将样品排到其他地方去。活塞的实心,活塞杆空心。现在就是每次取样的时候O型圈肯定要过中间的孔位,然后割坏。

网友C:
这个样子行不行。楼主的描述没有完全理解 可能和楼主描述的有点不一样还需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样子行不行。楼主的描述没有完全理解 可能和楼主描述的有点不一样还需要改一下

谢谢回复,不过你这个方案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啊,第一O型圈上下经过我图里面红色圈的那些尖角的地方怎么避免不损坏O型圈;2、平时状态和排水状态可以合二为一,就是我平时状态就是一进一出,但是你画的排水的时候其实水还是会进入到取样口内的,因为取样口是常开的。

网友(点评):
改成引导角1.5X15~20°的倒角,基本就不会伤O形圈了

网友A:
多大的结构?直接加一个电磁阀不就行了,电磁阀结构跟你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结构?直接加一个电磁阀不就行了,电磁阀结构跟你说的一样。

管路的内径8mm,电磁阀有想过,但是电磁阀不可拆卸,我这个走的是特殊液体,需要定期整体拆卸然后清洗的。

网友:
是可以的,但有些细节要注意: 频率和速度不适合太快, 其次M4 螺纹不要做通,底孔打空,在相贯线处去毛刺处理;

使用时注意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路的内径8mm,电磁阀有想过,但是电磁阀不可拆卸,我这个走的是特殊液体,需要定期整体拆卸然后清洗的 ...

电磁阀可以拆,很好拆的。自己找个电磁阀摸索一会就会拆了。

网友:
两位三通换向阀。

网友:
板式换向阀。

网友:
明显的设计思路混乱
这种机构类似于住色泵
但是你却一成不变
既然要进出  那么你为啥制作一个口 呢 为啥不在活塞两端做口呢 这样活塞永远碰到不了那个口 密封圈就不会坏喽 两个口最后连载一起不就等于一个口了 对吧
思维拓展很重要

网友:
我做过一款类似的产品,但孔径16 比你这个大挺多,里面可以打磨出圆角,密封圈材质用聚氨酯 相对硬一些 不容易被划伤。否则就只能更改设计结构。

网友:
重新设计吧

网友:
  参考下换向阀的原理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