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技巧

楼主(2019-12-23):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钣金梯形位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做个梯形位在这里,好处是什么?直接折过去,不要梯形位也行吧?

网友A:
就是为了折出均匀的边,直的过去焊接后再怎么打磨也做不到和其他的边一样的效果!就是为了外观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折出均匀的边,直的过去焊接后再怎么打磨也做不到和其他的边一样的效果!就是为了外观更漂亮!

谢谢,那这样折完这个梯形位不焊接也可以吗?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视角不好,他这种折弯其实更复杂,关键要看他用在哪里,也许侧面有外观要求,就把接缝放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折出均匀的边,直的过去焊接后再怎么打磨也做不到和其他的边一样的效果!就是为了外观更漂亮!

对头

网友C:
这种方便铆焊,和焊接,看上去外观漂亮,强度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视角不好,他这种折弯其实更复杂,关键要看他用在哪里,也许侧面有外观要求,就把接缝放在后面。

lz可以发一个内部视角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便铆焊,和焊接,看上去外观漂亮,强度也好

碰焊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发一个内部视角看看

不好意思,删除了,看上面折弯图大概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视角不好,他这种折弯其实更复杂,关键要看他用在哪里,也许侧面有外观要求,就把接缝放在后面。

不好意思,删除了,看上面展开图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点评):
我就是自己折了一个才看出来的,设计者的意图是保证侧面是一个完整的面?

网友(点评):
或者是为了棱边不用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视角不好,他这种折弯其实更复杂,关键要看他用在哪里,也许侧面有外观要求,就把接缝放在后面。

层主自己用折弯机折了一个?666

网友(点评):
哈哈,很简单啦

网友(点评):
模型,实物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删除了,看上面展开图应该可以看出来。

即使不做这个梯形也是个完整的面

网友:
说实话,这个真折起来,生产可能会骂娘;
麻烦的要死,还不好折;
用来研究工艺倒是不错

网友(点评):
威图的机柜就有这种折弯,当你的产品要做出附加值,对外观的要求高的时候就会用到这种折弯,所以说以前都是由钱决定的!

网友:
这种焊接后,打磨,烤漆,表面非常光滑,看不到接缝。严丝合缝的,综合力学性能也好。

网友:
如需专业辅导和就业推荐,设计经验不足或者想做设计的朋友,系统学习群:86805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