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ESTO三位置气缸气路原理图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9-12-23):
    最近项目遇到一个问题,使用了FESTO的的三位置气缸,型号是:(539697)ADNM-63-A-P-A-50Z1-150Z2。    使用两个电磁阀进行三位置的动作,一个两位五通双电控的,另外一个是两位三通单电控的,怎么配置都不行,气缸内部始终憋气无法正常运动。。

    故请教论坛各位前辈,关于三位置气缸的气路原理图怎样来设计以及多位置气缸的气路原理图怎样设计?麻烦不辞吝教,谢谢。

    由于三位置气缸的形式多样,麻烦以FESTO的ADNM系列的三位置气缸进行说明,谢谢,具体气缸型号和气缸实物样式见图片。

网友A:
管路接错了吧,晒下原理图和现场的接管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路接错了吧,晒下原理图和现场的接管照片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的,所以想请教大家怎么接的
或者有做过类似的气路原理图的可以给我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两位五通的阀接两头两位三通接一个管子在中间,是三个出气孔吧?

网友B:
气缸说明书中有气缸的结构示意图,比如,有几个接口?那个是进气口,那个是排气口,什么螺纹?规格是多少?先找下气缸的说明书,把接口说明和参数说明发上来。

网友:
这种气缸的活塞杆是不相连的两根  有两个缸室  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就好了  放不了图片给你

网友:
你看看这个说明书

费斯托多位置气缸说明书-英文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的,所以想请教大家怎么接的
或者有做过类似的气路原理图的可以给我学习一 ...

我实际在用的,你有问题随时问我好了。

网友:
先搞懂气缸怎么用的

网友:
肯定是管路接线有问题,建议两个电磁阀都用两位的,不要一个两位,一个三位这样混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说明书中有气缸的结构示意图,比如,有几个接口?那个是进气口,那个是排气口,什么螺纹?规格是多少? ...

大哥,第一张图片就是啊,两个1是进气口,2是排气口,我就按照图上借的,不行啊,气缸内部憋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实际在用的,你有问题随时问我好了。

  • 能不能把你的气路图发给我看看啊?,这里面发不了图片的话可以发我的邮箱,zhangjin@sh-johnson.com,谢谢,麻烦了。

网友(点评):
搞定了与社友们说一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 能不能把你的气路图发给我看看啊?,这里面发不了图片的话可以发我的邮箱,,谢谢,麻烦了。

  • 描述的还不够清楚吗?

网友:
    电磁阀用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述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这图画的也太节省了,把不该省的信息全给省了!

    两个气动阀的机能也要画出来,气动阀的排气口接的气缸那个口?

网友(点评):
没事的随便接,如果反了就是出去和回来反了而已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专业生产Y型接头FESTO各型号匹配

网友(2021-03-06):
    用这个气路可以!第一段气缸上部和底部供气,第二段气缸上部断开中间供气,回程底部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