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升降机构问题

楼主(2019-12-23):
目前在设计平台升降机构,之前用气缸驱动,带动4组齿轮齿条同步升降,下无限位,上有限位铁板,升高到底后保压1T(气缸输出力1T),限位铁板高度有+-5mm浮动(即每次的高度可能略微有不一样,但是要压紧上铁板)。现在准备用伺服电机取代气缸,疑惑点在于:

1:上到底可否靠伺服反馈扭矩大小信号判断压紧度?
2:齿轮齿条上升到底受力的永远就是那几齿,选择几m可以承受长时间:齿不变形,对于齿轮齿条硬度有要求?
3:伺服电机连接齿轮齿条用硬连接还是中间通过同步带软连接或使用扭力限制器,以保证齿轮齿条万一打齿问题?
4:固定齿轮齿条还有没有简单可靠的结构?
请大神帮忙解答
图片为资料图

网友A:
这样设计有安全隐患的,需要在上死点有个机械的限位吧

网友B:
1.如果选伺服电机 就可以利用伺服的编码器记忆行程位置。

2.打齿或者卡齿伺服电机都有扭力保护,所以不用过渡担心。

3.类似的升降机可以参考 冲床 压力机结构。 建议把整个结构画个简易图,受力方向分析一下这样才能更好的评估。

网友C:
用电机的话一般是用链轮链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选伺服电机 就可以利用伺服的编码器记忆行程位置。

2.打齿或者卡齿伺服电机都有扭力保护,所以不 ...

首先表示感谢。
链接为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U5NzAzMzYw.html
就是这种厚片热成型机,底部装模具平台升降,模具的有密封胶条,胶条靠紧模框架进行密封,由伺服电机驱动,塑料板材加热好之后上框架下来压住板材,下模框上升至模框架密封进行热成型过程。
现在疑惑的就是压紧那一过程对于齿轮齿条耐用度(永远是那一齿受力)和伺服走位置-力矩切换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有安全隐患的,需要在上死点有个机械的限位吧

跟图片不一样,可参考一下下面视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机的话一般是用链轮链条的吧

链条双向运动有弹性

网友D:
两点
1、使用伺服的扭力反馈来控制压力是不准确的
2、一般的powerbase作用为避免产生不平衡力,使上升下降顺畅,如果要使用齿条承受所有作用力需要咨询相应厂家,或者自己设计的时候校核好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点
1、使用伺服的扭力反馈来控制压力是不准确的
2、一般的powerbase作用为避免产生不平衡力,使上升下 ...

嗯   我的想法也是作为动力直接选m5,宽50的齿轮,瞬间承受力比1T大得多就行了。
那么问题就是伺服那块了,这个估计要实际调试过才知道。

网友:
压紧程度用高度信号或者压紧面的压应力信号比较好,扭矩和压应力好像关联不起来。

上升到顶部极限位置,最好不要让齿条的轮齿受力,长时间受力,轮齿某一天会突然撂挑子,就出现安全问题了。

网友:
1.不行
2.到位后建议插住或抱紧
3.不需要
4.?

网友:
用涡轮丝杆升降机+限位开关

网友:
靠伺服反馈扭矩只会损伤电机,长时间工作不可取。。

网友:
第一个问题:目前厂家这种结构都会加一个机械限位,保证万无一失
第三个问题:伺服电机都有扭矩控制,就算卡齿了,电机就处于堵转状态,会报警的(不同厂家报警不一样,具体的还得看伺服厂家配的驱动器)
我是伺服电机厂家的技术支持,加我微信 17317679548 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