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快速分离的方法

楼主(2019-12-23):
大家好,上面这些是圆盘,圆盘都叠在一起了,想把他们自动分开一个一个的,尽量快速简便的分开,而且不刮伤圆盘,圆盘大小只能说差不多,直径误差±1mm。翻边厚度±0.2,堆叠起来盘与盘之间的缝有大有小。有没有好方法?用等螺距螺杆可以实现吗?

网友:
等螺距螺杆???

网友A:
把图片上姿态 倒过来 用吸盘一个个吸吧。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如果没有空压力的话就改用电机,米思米有方案 这个有专利 要改动。

网友B:
这个非常简单,不用吸盘,不用螺旋,保证给你一个一个分的利利索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上姿态 倒过来 用吸盘一个个吸吧。

和我想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简单,不用吸盘,不用螺旋,保证给你一个一个分的利利索索。

,怎么做大神

网友:
有看见过分杯器吗?分开一次性纸杯的。三个包胶轮一转一个

网友:
圆盘分开直接上输送机,一叠圆盘底部设计一行程可以自动调节的升降机构,沿输送机宽度方向在圆盘对称两边各设计一竖直安装的气缸,气缸活塞杆顶端连接一拨片。当气缸活塞杆伸出时,圆盘被顶起一个预定高度。圆盘左侧设计另一气缸,当圆盘被两侧的气缸活塞杆顶端的拨片顶起,左侧的气缸活塞杆伸出,将圆盘推到输送机的输送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非常简单,不用吸盘,不用螺旋,保证给你一个一个分的利利索索。

愿闻其详

网友:
什么材质的,如果钢的话,可以试试用磁力分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