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轴的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9-12-23):
各位!
如图所示,这种通轴的孔怎么加工?这是一个重要的轴孔,要求保证同轴度、垂直度等形位公差,怎么标注尺寸,拜托大神们支招!!
谢谢啦!

网友:
用镗床加工,一刀镗过去。

网友:
镗床上一次装夹,先钻孔,后粗加工,最后镗刀精加工一刀过就行了

网友:
镗床1刀过去就OK了

网友:
加尾座穿镗

网友:
尺寸线从左拉到右标一次就行了。

网友:
镗床直接过去就可以了。楼主这个工件也不是很长,再长的工件加工还有卧式镗床。

网友:
设备可以用镗床。难点在于工装夹具上。

网友:
镗刀杆会不会变形呢?

楼主:
镗刀一刀干过去,会不会微小偏移,与中线垂直度难以保证呢?

网友(2020-05-05):
4.6丝的公差,必须考虑镗床主轴跳动,如果是单组孔,65的底孔足够了。

网友(2020-11-12):
加工完再切断就行了

网友(2021-12-11):
你这通孔的标注就有问题,在一端标注,拉到另一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