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固定合适呢

楼主(2019-12-23):
图示螺杆输送物料时,会产生一个轴向推力。原螺杆为成品,不带端盖。现在为了缓解悬臂螺杆漏料,需要在管端加一个带缝盖板。发到现场直接装上就可以用。固定方式越简单尺寸越小越好,最开始想用紧定螺钉固定的,但螺杆管是不锈钢,担心效果不好。又改为弹性爪带喉箍紧固(尺寸小),也怕固不牢。最后改为固定环割槽,用螺栓紧固(尺寸偏大)。还有其他什么经济简易的固定方式推荐么?

网友:
紧定螺钉+钢管上点个窝。

网友A:
管上直接顶出螺纹不行吗

网友:
固定环上设计钢管的轴向定位台阶孔,固定环选择弹性大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上直接顶出螺纹不行吗

螺杆已经投入设备上使用了,要求做个简易的盖板,现场装上就能用。套螺纹又得拆设备找加工的地方。

网友:
做成带内止口螺纹的帽子,再带个喷灯过去?

网友:
就用这个结构不过卡的离管口远一点,管口向办法内涨扩大些。

网友:
钢管打孔直接一个螺钉传出去,跟外面的套圈固定在一起,外面的套圈直接做螺纹孔或者通孔外面上螺母,套和盖可以做的稍微薄一点

网友:
就你现在这个方案就可以,记得加AB胶

网友:
我们螺杆机筒连接的地方是用的铜垫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焊上去,如果没这条件就用你这方法,但要注意防滑。

网友:
径向打孔紧固比较好。个人观点

网友:
车一个套子 内套或者外套 即可  四周打螺丝孔  钢管对应的地方打孔  螺丝拧在桃子上 突出到钢管的孔内即可 随便玩玩 想咋玩就咋玩 无需要你这么复杂

网友:
紫色件为什么要开长孔?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胀紧套

网友:
用钣金件做一个类似你现在的固定环,不过要一分为二。然后钣金件上拉铆螺母,直接安装。钣金件内部可以加橡胶护边,既可以增加弹性方便安装,又可以保护钢管。

网友:
这是什么机构?

网友:
紧固套加台与不锈钢端面配合承受轴向力

网友:
你图示的方案就挺好的

网友:
如不不妨碍可打孔,直接现场与管子之间铆钉(拉铆)连接,

网友:
带内衬密封胶的卡箍可行吗?端盖做翻边

网友:
轴向力量不太大的话,你这种方式即可,加胶固定;或者加装紧固螺钉

网友:
做个带法兰的塞子直接敲进管里去

网友:
好想法没想到,不过确实加点胶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