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matica] romax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23):
最近学习romax软件的使用,发现锥轴承受力计算时,不是根据锥轴承的实际支撑点进行计算的,也就是轴承的参数a,而是以内圈的中点进行计算的,这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romax是个什么软件?第一次听说,做轴承设计的软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max是个什么软件?第一次听说,做轴承设计的软件吗?

齿轮设计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设计软件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