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可调结构行不行?

楼主(2019-12-24):
工况:1.抓手用在焊接工装中抓取不同工位的圆筒工件,各工位圆筒工件焊接夹具位置不一样 2.抓手抓不同工位圆筒工件需抓在工件重心上,这导致抓手夹爪与焊接工装干涉 3.人工操作抓手去抓取圆筒工件,夹爪夹紧我人工操作夹紧按钮。
抓手夹爪为了避让焊接工装,我设计成可以左右调的结构(如上图),抓取不同工位处圆筒工件前,操作人员提起弹簧销,将夹爪滑到合适位置放下弹簧销锁住左右位置。
问题:大家看看这种结构靠谱不?我担心夹爪夹工件受力后会滑不动。各位大神看看还有什么可以随时方便快速调的结构(这是一个简单的手动抓手,越简单越好)

工况:1.抓手用在焊接工装中抓取不同工位的圆筒工件,各工位圆筒工件焊接夹具位置不一样 2.抓手抓不同工位 ...

工况:1.抓手用在焊接工装中抓取不同工位的圆筒工件,各工位圆筒工件焊接夹具位置不一样 2.抓手抓不同工位 ...

楼主:
目前想到的是将30的轴铣扁,夹爪滑块也割成一样的形状,这样能防止夹爪绕轴转动。但是这样我就担心夹爪经常夹取工件受力后不容易滑动。我想到的其他方法是轴换成导轨,这样也不行,空间受限;换成丝杠滑块也不行,丝杠不能单独承重,调起来也慢。老铁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A:
用过钳子吗?这人手得多大力,才能夹着不掉,思路应该是连杆弹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钳子吗?这人手得多大力,才能夹着不掉,思路应该是连杆弹簧

是夹持工件后还需要移动夹持结构?那么工件有多重? 还是说怕用的时间长了,移动导轨磨损导致夹持结构不好移动了?
工件不是太重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结构应该可以用,30轴和滑槽配合做个两三丝的间隙,想用的时间长一些的话,30轴做个淬火处理,滑槽里装个铜衬套

网友:
直接做两个这个吧。。。

网友: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夹持工件后还需要移动夹持结构?那么工件有多重? 还是说怕用的时间长了,移动导轨磨损导致夹持结构不 ...

理解出错,我还以为人手去提

网友:
可以换个思路,一边的夹子固定死不动,另一边固定在气缸上用气缸驱动,位置都可以调的,这不就解决了。

网友:
一边动一边定;要不就搞个联动的机构

网友:
直接表示没看懂
假设你是用这个机构去夹物品 而且移动  移动就简单了 但是你的手的思维就完全有问题了 第一个机构太多复杂  如果不明白 去看看抓垃圾的五指山、简单实用

网友:
夹住圆筒物体后,如何实施持续夹紧力?

网友:
夹紧圆筒物体后如何事实持续夹紧力。让两个钳口的操作杆形成连杆结构

网友:
您担心的是夹爪在抓紧工件后,会使铣扁的轴受力,导致两根铣扁的轴不能同时运动?
建议:1-两个根铣扁的轴之间可以增加齿轮齿条进行大范围调动(电机带动就行,单独控制,也可机构控制,不过电机控制更方便),小范围(5mm左右)可以连杆机构进行锁死,(反正你夹爪上有缓冲垫,不怕夹坏工件);2-工件直径变化范围不是很大的话,两根轴之间距离固定,可以把现在铣平轴换成正常的轴,该用定位的孔还是要打的,使它可以转动,利用转动轴的角度控制夹紧工件的力度,工件越大,夹爪外张大,转动角度大,夹紧力度越大,工件小,夹爪外张小,转动角度小,夹紧力度小。

网友:
我理解这是一个可以手动调节的管道夹持机械,问题是怎么才能保证夹爪不张开?结构挺复杂,受力分两部分
1、滑轨滑块怎么止动?
2夹爪力臂这么长,和黑色横杆连接处的扭矩是多大?会不会变形?

网友:
放心吧  肯定不行  这个结构 去年玩过  晃动的 你想砸设备

网友:
导轨那里不靠谱,滑块承力太大。

网友:
用连杆机构

网友:
夹紧点离滑块太远。改成一边用两个滑块

网友:
间隙小了  卡死
间隙大了  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