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丝杠与基准导轨的平行度

楼主(2019-12-24):
简述如何调整丝杠与基准导轨的平行度

网友:
小的靠形变,大的店铜片

网友:
调整丝杆螺母的螺钉,这个经验很重要,然后测量丝杆扭矩,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
用表推上、侧母线,一头固定调整另一头支座。

网友:
先把两导轨的平行度搞好  然后丝杆座和滑座连接   丝杆座螺丝带点力  来回推 看是否顺畅  边调整边锁紧螺丝  如果实在调整不过来就垫垫片

网友:
导轨上滑块移动,去侧丝杆的上母线与侧母线。

网友:
以导轨为基准,在滑块上放千分表,打表找正丝杠的平行度。

网友:
导轨滑块装表移动,测丝杆侧母线,长丝杆会有弯曲,主要侧两端固定和支撑位置

网友:
我有相关演示视频可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