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加工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24):
在solidworks 中建立的3D模型,是一个圆凸台,导入加工中心加工出来发现外圆变成一段一段的直线拼接的,也就是成了一个多边型了。求问原因?

网友:
这难道不是加工中心的事吗,凭什么加工中心无能要solidworks负责,这有没有脑子

网友A:
曾经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是偶尔。
SW的图,Master CAM编程,哈斯的加工中心,每次都是他三个配合,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不会出现,我也挺纳闷,后来就不干数控了。

网友:
导入的精度选高点。。。。。
圆本来就是多边形(很多个边)组成的。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

网友:
估计是模型精度有问题,楼主导出时采用什么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是偶尔。
SW的图,Master CAM编程,哈斯 ...

Master CAM可以选中曲面,设置为圆弧连接,还有就是步距也可以变小

网友:
这问题好像不止一次论坛出现了,难道是我恍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