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设备密封

楼主(2019-12-24):
旋转主轴设备线速度在0.5m/s,物料中含有普通沙子,怎么保证设备密封

补充内容 (2019-12-24 13:56):

网友A:
我竟然没看懂……

网友:
没看懂,我水平真差

网友:
怎么密封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么保密你相当擅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竟然没看懂……

旋转主轴的密封绿色是主轴的和筒体的接触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竟然没看懂……

轴在沙里旋转,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密封叠环密封

网友C:
弄个环形盖(通盖),内环上加工一个槽,安装骨架油封

网友:
结构改一下。加上骨架油封或者格莱圈之类的,密封唇口增加一个隔套,定期更换。

网友:
就给图也不给条件谁知道你用在什么环境里,还有密封的是什么,这么没头 没脑的问题,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吗?直接的办法翻开机械设计手册关于密封的那章自己去看完了如果选不出来再来问!

网友:
加轴封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在沙里旋转,是这个意思吗

物料中含有沙子,不是在沙子里面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环形盖(通盖),内环上加工一个槽,安装骨架油封

这个方法现在正在用,但是会产生漏料情况

网友:
砂粒工况下的物料,建议楼主选用有钢质盖的密封垫圈,就更轴承端盖一样的,

网友:
内外双唇防尘

网友:
最好拍一张实物图

网友:
推荐滑环式组合密封,需要可以联系我,QQ32843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