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接头,淘宝找了一圈了没有

楼主(2019-12-24):
下图,一头是橡胶圈的,一头是螺纹,外螺纹或内螺纹都行,淘宝找了一圈了,没有啊

网友:
拍个全图看看, 如果是你描述的那样,只是简单的一头螺纹,一头凹槽装O形圈,自己画张图加工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不是通用的标准件

网友A:
全铜淋浴加长杆延长杆兼容箭牌四季沐歌加高升降杆24管直插式增高

照这个搜

网友(点评):
大佬过奖了,其实很简单,只是可能楼主没太注意;某宝或百度都有图片搜索功能的,图片贴上去就出来了,哈哈

网友(点评):
百度图片的识别率一般,某宝的确实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铜淋浴加长杆延长杆兼容箭牌四季沐歌加高升降杆24管直插式增高

照这个搜

这就是淘宝的图,我从上面截下来的,淘宝的都是一边橡胶圈,一遍光孔,不是螺纹孔

网友:
非标定制,找不到就自己加工出,轴类零件还是好加工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标准件,自己画图设计、加工吧

网友:
找不到现成的零件就自己做,找到外环相似的未必结构尺寸能配得上。

网友:
镀了亮镍么,这么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淘宝的图,我从上面截下来的,淘宝的都是一边橡胶圈,一遍光孔,不是螺纹孔

没有问题的,你买回来自己追加工就好了
另一头有孔更方便你加工,你要做内螺纹外螺纹都可以

楼主:
主要是私用啊,从哪里找加工厂呢,就算找到人家也不一定帮你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