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问题

楼主(2019-12-24):
网上有一篇关于伺服电机惯量计算的帖子,我看了一下,链接如下。
其中案例2中关于克服摩擦力的所需转矩Tf=M*g*u*(D/2)/R2/R1,为啥要除以R2? 我自己算的时候,考虑到大小圆盘是一个整体,一个物体上的转矩应该是相等。就好像电机轴上安装一个链轮或者齿轮,不管这个齿轮多大,其输出转矩应该和电机是一致的。

因为没法贴图,所以请诸位移步看下帖子,帮忙解惑。谢谢!

https://wenku.baidu.com/view/88fbafc0185f312b3169a45177232f60ddcce7af.html

网友:
R2题上说是减速比,也就是说大小圆盘也许并不是一个整体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一个整体,也是一根轴带动的。没啥区别吧。

网友:
题上说R2是减速比,所以可以理解为大盘转两圈小盘转一圈,如果题中是这个意思的话,结果就是对的,只是这种示意画法不敢恭维

网友(点评):
这个减速比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影响转矩大小,就是为了降低速度用的。

网友(点评):
减速比影响了力矩的,力不变,但是力臂变了

网友A:
按照实际来说 力矩就是力的有效方向大小乘以支撑点与施力点的距离   实际上这个施力点不同
楼主我想请教下  我看不懂计算方式  mgu(d/2)是需要的力矩  除以R1 R2是什么意思啊   减速比R1=10,R2=2   怎么理解啊    不应该A:B表达么
不懂 不应该是除以一个半径再乘以一个半径么  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传送带上的力是一致的,大轮的半径大,转矩自然大。小轮小,转矩自然小。这不就放大转矩了嘛。我的问题是,大小盘作为一个整体,其上的转矩都是一样的,没有放大转矩的效果,所以不需要除以R2.

网友B:
R1、R2是两个减速比,公式是算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矩,D是二次减速带轮的直径,根据这个直径计算的转矩是最外面的轮子的转矩,除以减速比R2才是折算到你所说的中间两个轮在一起的转矩,中间的转矩再除以R1才是这算到电机轴上的转矩,所以没问题啊。上面有个公式不解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实际来说 力矩就是力的有效方向大小乘以支撑点与施力点的距离   实际上这个施力点不同
楼主我想请教 ...

不好意思 我有点乱 想说下R1和R2力矩大小问题 我也不懂

网友A:
刚刚那段话有点乱 可以这样理解么  如楼主所言 一个整体转动效果一样的 力矩一样  但是要求电机的力矩  所以需要计算电机的力矩
电机同步带那部分 R不同的 所以涉及到传动比?
我现在感觉 同步带那部分应该怎么看  为何力是一样的 该怎么理解
有点头疼 谁来指引一下 因为同步带速度都是一致的  向心力一致  摩擦系数如何理解  但是接触面不同 又该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R2是两个减速比,公式是算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矩,D是二次减速带轮的直径,根据这个直径计算的转矩是最 ...

D是二次减速带轮的直径,根据这个直径计算的转矩是最外面的轮子的转矩除以减速比R2才是折算到你所说的中间两个轮在一起的转矩旋转物体上任意一点的转矩都是相等的吧,转矩=F*L。只是半径不一样,力也不一样。你列出的是转动惯量的公式。不能用来解释转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D是二次减速带轮的直径,根据这个直径计算的转矩是最外面的轮子的转矩,除以减速比R2才是折算到你所说的 ...

上面那个只是例子,转矩的是除以速比R,所以这里除的是速比R,不是R的平方。

网友(点评):
那转矩有没有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那段话有点乱 可以这样理解么  如楼主所言 一个整体转动效果一样的 力矩一样  但是要求电机的力矩  所 ...

电机提供转动扭矩M1,根据公式M1=F1*r1。r1是电机轴上的小轮半径。
然后传递到最大的轮子上,假设半径r2。r1和r2之间有一个同步带,同步带上的每一个点的力可以视为一致。为啥一致,你骑过双人自行车吧,谁力大跟着谁走,一个道理。
好了,大轮子上的转矩有了。然后问题就在这里,大轮子上还装了一个小轮子,这个转矩会不会变化呢?我认为不会变化,。但原文作者在这里认为变大。
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提供转动扭矩M1,根据公式M1=F1*r1。r1是电机轴上的小轮半径。
然后传递到最大的轮子上,假设半径r2 ...

先不讨论这个  有空找找相关的 或许有一天就开窍了 就默认这样我阅读能力和读图能力结合有点菜   我没看懂R1 R2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大轮和小轮半径 一个是同轴的半径比  另一个是皮带轮半径比 明白了

我也觉得R2多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只是例子,转矩的是除以速比R,所以这里除的是速比R,不是R的平方。

速度变慢,转矩不就是变大了吗,你是哪最外面大的带轮直径算的转矩,要这算到电机上不得一步步这算过去啊,你这里相当于有两个带传动的吗,你都能理解要除以10的速比了,为啥不能理解要除以2的速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变慢,转矩不就是变大了吗,你是哪最外面大的带轮直径算的转矩,要这算到电机上不得一步步这算过去啊 ...

我想请教个问题 关键是如何理解皮带轮 从图中可以得知同轴大轮是小轮的两倍半径  那么大轮的力就是减少一半了
皮带轮有什么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提供转动扭矩M1,根据公式M1=F1*r1。r1是电机轴上的小轮半径。
然后传递到最大的轮子上,假设半径r2 ...

同轴转动的力矩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皮带轮施力点是大轮上  半径2:1  所以大轮受力是一半 也可以与R2又关系
至于皮带轮问题怎么看 如果力是一致的   按照半径比  就是与R1有关系了

楼主可能疑惑的是计算步骤问题  如果mgu(d/2)这个是力矩  什么巴拉巴拉的  误会是怎么误会  我表达不出来

从整个公式看  传动比是没有单位的   如果要保持得出的单位是力矩所以d/2必须在     也可以按照从力的计算慢慢算 最后一步再乘以半径  步骤是一样的   一轮和二轮和三轮  半径是怎么样的  三轮知道数据  就可以得出一轮的半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轴转动的力矩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皮带轮施力点是大轮上  半径2:1  所以大轮受力是一半 也可以与R2又关 ...

力没变啊,这里的力那里有变化。根据公式t=fr所以半径变了转矩是不是跟着变。

网友(点评):
这个速度变慢仅仅是针对传送带上的物体M与电机。大小轮的转速是一样的。大小轮上的力是不一样的,只有转矩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如果力没变,那就是大小轮上出现两个力矩值。如果这样,谁力矩大跟谁走了。那也还是一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力没变啊,这里的力那里有变化。根据公式t=fr所以半径变了转矩是不是跟着变。

变得啊  施力点不同  就和门轴固定 从不同半径推门一样 不过这个数据是力成一个比值  力矩效果还是一样得

至于皮带轮是怎么样得 两边得受力是如何得 怎么从力或者半径得出力矩比值

我的问题是皮带轮力矩比值(非同轴)是如何的   力是否相同  如果是  那么半径就是力矩比值?
上面这句乱说的 我觉得皮带轮需要考虑很多的东西  向心力提供要给压力  摩擦力提供力矩的力
现在我都晕了 那么接触面积的问题   向心力和摩擦力是一个整体的还是一个点上的    还有摩擦系数。。。。与接触面积(经查询是与接触面积无关)

网友(点评):
和轮径成正比,力是一样的。一般电机侧都是小轮,这样就得到减速比了。半径就是力矩比值。

网友:
百度是真难找 关键字P(功率)=T(力矩)W(角速度)一直没有这个概念

网友(点评):
P=T.N/9550的变形公式嘛

网友:
我有点乱 我反驳我自己的话 我自己说错了
不从力来判定 直接从力矩来判定  P(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TW可以得出   皮带轮是一个比值
但是同轴力矩是一样的(这个不确切)  所以始终与R几呢(忘记了)无关
至于谁对谁错 不清楚
没人敢肯定皮带轮力是相同的  如果从力考虑那就是我之前说的话  但是P=TW  T是力矩

还有这个题目也不要当真 说得不明不白 我也不知道减速比怎么不是A:B  可能是A:1忽略掉了 也未指明那个比那个
减速比是转每秒   同轴我觉得给出减速比是没意义的  这个减速比应该也是另一个 只不过看图是一样大小而已

要说皮带力 我否认你的说法 别凭感觉 只要要知道从那个地方阅读来的把   再说皮带传送  仅仅从一端看(知道上紧下松把)
为何上紧了  就是力都相反的   如果想你那样说力相同 那只是自己拿着皮带两端一起拉(相互作用力) 还动不动得了

补充内容 (2019-12-25 21:20):
但是匀速 力是相等才对的  到底那个说法  很乱

补充内容 (2019-12-25 21:27):
力是相等的 计算结果也是一样的   但是从转动效果来说  相反这点就不能够理解

补充内容 (2019-12-25 22:02):
不建议从力的角度去看  因为皮带轮(上紧下松) 从力矩效果去想很矛盾的 也不知道如何理解

网友(点评):
在这个题目中,重点是学习伺服电机的选型。所以很多问题都简化了。就像我说的同步带受力都一样。其实,当你实际使用中,它的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具体计算,机械手册带链传动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C:
R2的部分可以想象成山地车的前牙盘,脚蹬的部分比作链接里的大圆盘,齿盘比作链接里的轴,链接里的M是在轴上,虽然牙盘和脚蹬是一体的,但是输入与输出的力臂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自行车的比喻容易产生误解。因为人的输出并不像电机是恒定的。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传送带上的摩擦力传递到电机上,要不要*R2.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的部分可以想象成山地车的前牙盘,脚蹬的部分比作链接里的大圆盘,齿盘比作链接里的轴,链接里的M是在轴 ...

网友(点评):
那就是说大小盘对力矩有放大作用,那就是大小盘力矩不一样了。那大小盘怎么转动?听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去看一下力矩的定义吧。。 你可能陷进去了

我把思路再说下:
首先电机上的小轮转矩M1,
最大的带轮上转矩M3,
传送带上的带轮转矩M2
案例里 克服摩擦力所须转矩Tf=(M*g*u*D/2)/R2/R1
其中传送带所需转矩M2=M*g*u*D/2,这个大家应该都没问题
又因为这个带轮和一个大带轮同轴固定。所以我认为大带轮的转矩与其相等。M2=M3,分歧在这里。大家都认为这里转矩放大了。
那么Tf=Tf=(M*g*u*D/2)/R1.

如果哪里有错误,麻烦帮忙指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想象成力臂关系,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是输入和输出的点不一样。

网友(点评):
半径100,F1=10N,半径50,F2=20N。这样杆子才能平衡。所以说,共轴的圆盘力矩一样。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 ..所以你实际要求的f到电机的力矩实际上是F转到电机上的力矩。

我按照你的思路重新算了一遍
中转盘M1=F1*r1
大转盘M2=F2*r2
电机转盘M3=F3*r3

你画的图可以看出
F1=2F2
F2=F3
可以得到F3=F1/2

r1=r2/2
r3=r2/10
r3=r1/5

M3=F3*r3=F1/2*r1/5=M1/10
所以,Tf=M*g*u*D/2/R2/R1是错误的,R2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思路重新算了一遍
中转盘M1=F1*r1
大转盘M2=F2*r2

听我一句话 你的理解没错  但是题目的文字说明和图文说明是有毛病的
我前面提及到了  首先同轴,力矩效果是一样的。关键在于R2=2的减速比  这个不是指同轴的大小轮,指的是另一边的一个皮带轮,虽然图文是一模一样的。为何这样说,首先同轴根本就没必要给出减速比,减速比都是1:1。减速比的单位是转每分(角速度),所以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歪楼了 同轴力矩是一样   不同轴传递动力的时候半径比值倒数
请分清力矩是一个转动效果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是力的感受 可不是你们所体验的力矩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听我一句话 你的理解没错  但是题目的文字说明和图文说明是有毛病的
我前面提及到了  首先同轴,力矩效 ...

即使同轴,但是输入力和输出力的力臂长度不同,那么力矩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即使同轴,但是输入力和输出力的力臂长度不同,那么力矩是不一样的。

首先同轴就压根就没有减速比 注意R2是另一边的皮带轮还有同轴 力矩的确是一样的  不考虑很细的因素(当然我也不知道)
做功W=FS 各自除以T P=FV结合V=WR所以P=FWR   设T=FR(力乘以力臂) 所以P=TW

同轴的运用也有 力矩是一样的  体验正常生活也有  比如推门  就是一个同轴   汽车方向盘也是
施加力的力臂越大越省力   力臂大  省力小  均衡  你别误解了   这个虽然同时增加 和减少不可以验证  但是上面公式给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同轴就压根就没有减速比 注意R2是另一边的皮带轮还有同轴 力矩的确是一样的  不考虑很细的因素(当然 ...

你想象我们自己骑的山地车的状态,前面脚蹬,轴,三个不同尺寸的牙盘是一体的,后面不变速,我们前面变速到每一档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到骑行?

网友(点评):
如果踩的力气不变,换来换去,你觉得自行车会跑的快还是跑的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想象我们自己骑的山地车的状态,前面脚蹬,轴,三个不同尺寸的牙盘是一体的,后面不变速,我们前面变速 ...

我最后一次说了  分析下过程 我也不知道你哪里不理解
首先脚踏的半径是固定的   脚踏与牙盘是一个同轴
飞轮(后轮)与牙盘的比值   相差越大  力矩越小直接除以脚踏半径  越省力  但是因为链轮接触的牙盘过小  周长短 所以费时说点别的  牙盘小了转动一圈  周长很短 所以后轮走得慢   另一点 同轴的牙盘与脚踏对比  脚踏半径越大越省力  但是走的周长也长了 也费时
而且同轴  角速度一样的   牙盘转一圈  脚踏要很长的周长绕动才能够提高牙盘一圈角速度一样的   牙盘转一圈  脚踏要很长的周长绕动才能够提高牙盘一圈(如果你不理解为何我拿角速度和周长对比,理解下角速度一样  同样转一圈
两者周长是否不一样  人踩着脚踏绕周长一圈 是否费时间)  至于角速度还是线速度的对比 你自己体会了  帮不了你了

至于后轮是一个同轴(轮轴)    支点与飞轮  支点与轮胎接触地面  所以虽然飞轮不可以调整  但是也不宜过小

这两部分我只能够分开说 联系不起来 你自己体会  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想象我们自己骑的山地车的状态,前面脚蹬,轴,三个不同尺寸的牙盘是一体的,后面不变速,我们前面变速 ...

力气会变的,不就说明有减速比吗?要证明的不就是这个减速比吗?如果没有减速比,那么变来变去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最后一次说了  分析下过程 我也不知道你哪里不理解
首先脚踏的半径是固定的   脚踏与牙盘是一个同轴   ...

你自己也说了牙盘小会省力,那么牙盘和脚蹬不就是一个减速比的关系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力气会变的,不就说明有减速比吗?要证明的不就是这个减速比吗?如果没有减速比,那么变来变去没什么意义 ...

这个是力矩啊   生活体感是力的感受   但是结果是力矩的比较(推门就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个能量是守恒的  你看下我上面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也说了牙盘小会省力,那么牙盘和脚蹬不就是一个减速比的关系嘛!

同轴半径大了是省力 但是半径也大了 力矩总体不变 还是按照公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也说了牙盘小会省力,那么牙盘和脚蹬不就是一个减速比的关系嘛!

麻烦你重新看下我35楼的话 我重新编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力矩啊   生活体感是力的感受   但是结果是力矩的比较(推门就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个能量是守恒的 ...

我只能说,那个公式是对的。如果电机选型时你不算那个1:2的减速比,你的电机肯定拉不动
 ——对不起,修改一下,上句说错了,不是拉不动,是正好相反,超出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那个公式是对的。如果电机选型时你不算那个1:2的减速比,你的电机肯定拉不动。

大哥啊  R2那个减速比不是同轴的那个  同轴没有减速比啊  因为角速度一样1:1 没必要啊     不是线速度啊 那个图 另一个皮带轮R2  不是同轴的R2开始讨论的时候都以为那个同轴的R2 都歪楼的   至于你理解好这个  你就是对的了   减速比肯定要搬上公式上面去
其实这个R2是指另一个皮带轮   因为图上另一个皮带轮是一模一样大小的 都认为是同轴的  但是认为同轴也是错的啊  减速比1:1  没必要

歪楼了  歪楼了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想过,为啥会有这种大小轮设计?

网友B:
1,我觉得转惯量算错了,少除了R2.  2,负载一直没变,哪里看出力变了。  3,前面举的例子中,力矩一样,半径变了是力也变了,所以力矩才一样,楼主一直抓着这点不放干嘛,要是力一样半径变了力矩是不是变了。 4,你可以想像一下把它看出滑轮组,负载会随着高度的上升而改变吗,负载本身只受重力和摩擦力,所以一直说力变了我想知道从哪里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觉得转惯量算错了,少除了R2.  2,负载一直没变,哪里看出力变了。  3,前面举的例子中,力矩一样,半 ...

非常感谢你分享计算数据,从这一点来看,大家都是认真讨论问题的,问题都是越辩越明。
先定义下:电机侧的轮子为小轮1,传送带为中轮2,最大的轮子为大轮3。
我们先看文字
 3,前面举的例子中,力矩一样,半径变了是力也变了,所以力矩才一样,楼主一直抓着这点不放干嘛,要是力一样半径变了力矩是不是变了。
第三点很关键,所谓的力一样,是哪里的力一样?中盘上的力和大盘上的力一样?
再看你的计算过程
中伦的角速度W2=30/3.14/0.12=79.57r/min
W1=Va=79.57*20=1591.4r/min(20:应该是总传动比R1*R2=20)
这个公式的意义:通过物体运动速度计算出中轮的角速度。然后,通过减速比放大得到电机侧的角速度。
问题:中轮和大轮的角速度其实是相等的,因为共轴。所以,W2=W3,也就是说,W2和W1之间,只有一个R1=10。
所以,Va=79.57*10=795.7r/min

楼主:
@gotta_  @1352456568  @梦里啥都有
这种大小盘的设计,我猜测目的就是降低整体的负载惯量。因为减速比10是一定的,就是电机小轮到最大轮。而传送带轮没必要还是这么大,可以做的很小。因为大小盘的角加速度是一样的,T=J*a。 J是负载惯量,a是角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gotta_  @1352456568  @梦里啥都有
这种大小盘的设计,我猜测目的就是降低整体的负载惯量。因为减速比10 ...

谢谢 还是仍需要学习  讨论到目的的  那么负载是对于力来说还是力矩来说  我没一个明确的想法
可以这样说 假象这个是齿轮把。。。。   力会对齿轮一个冲击力
对力矩  力矩都知道是旋转的效果  对轴承是如何的影响 空洞。。。
可以说是一个点和一个整体的研究区别?  两者都要考虑?

网友(点评):
思维很开阔,感觉一个小知识点,可以衍生出更多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