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的力矩计算

楼主(2019-12-24):
文献中的My是已知量,请问是怎么计算得到呢?谢谢啦。

网友A:
j代表什么的序号?Ψ角是哪个角?第一个式子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j代表什么的序号?Ψ角是哪个角?第一个式子没看明白

j是第几个滚珠,Ψ是与第几个滚珠对应的相应的位置角,这个式子的意义就是每个滚珠在径向方向分量之和与轴承受的径向力相等,即力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