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绘制问题

楼主(2019-12-24):
这个钣金斜角怎么画,我折腾了半下午都没这个效果。
画过的哥们来个步骤!

网友:
我没接触这行业 你是说边角释放槽么?  软件可以选不同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形状 可能是自己定义的  展开  自己来切  至于是什么样子就不知道了
可以问下同行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拉伸切除出来的啊

网友:
边角下面的闭合角吧

网友A:
我们厂做很多钣金的,我也经常画钣金,我都不用钣金模块画,直接用拉伸画的,只要你的钣金工艺是没问题的,出CAd图时把尺寸标清楚,做钣金的师傅就会做了。钣金考虑折弯问题,折不了的要拆开焊接,焊接就要考虑变形问题。冲压模的,你把冲压的位置画好了,厂家会做模具冲压。

网友(点评):
外加一句,简单的用钣金画,复杂的箱体用拉伸,不是所有都一成不变

网友B:
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做很多钣金的,我也经常画钣金,我都不用钣金模块画,直接用拉伸画的,只要你的钣金工艺是没问题的, ...

赞同 实体转换钣金很好用 不知道有没有隐藏缺点
因为材料在内 在外的什么的选择  折弯都会扣除前面的一点点  90度可以很好理解 至于其他随时可能会差点

网友A:
|梦里啥都有发表于 12-24 17:22
赞同 实体转换钣金很好用 不知道有没有隐藏缺点
因为材料在内 在外的什么的选择  折弯都会扣除前面的一点点  90度可以很好理解 至于其他随时可能会差点

我不知你们的工作是怎样的,因为我是不画展开图的。所以我根本就不转钣金,我只算材料下料表,我们有专业的钣金展开师傅,我是直角减去两个板厚,钣金那展开的和我展开的会有一点点差异,但我的作为下料是可以的,但作为折弯下料就不行。斜边我是没增没减的。钣金师傅也教了一点,好像斜边也是不减的,直角有一个按板厚的基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你们的工作是怎样的,因为我是不画展开图的。所以我根本就不转钣金,我只算材料下料表,我们有专业的 ...

我没做过  但是至于你说的直角减少两个板厚 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差不多就行了把  钣金类 我看过solidworks钣金计算也不是这样的
至于图的表达又是怎么表达折弯位置也不清楚

补充内容 (2019-12-25 12:45):
其实折弯这类 是需要好几次试验 自己调整 你那个说法也是对的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标准 理论和实践并非一样的  比如褶边并非180度弯圆 往往会被压扁一些 至于怎么算 不知道

网友(点评):
图的折弯没什么表示方法啊,按零件图一样的画法,我说的直角减两个板厚那是钣金展开的粗略算法,你可以用SW展开两者对比一下,可能会有1到2mm的差异。如果对钣金熟悉的会设计得更合理,符合折弯机的要求,不熟悉的你画出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只是钣金厂会经常打电话给你确认,说不能一体折弯是否可以?有时会给出更合理的建议叫你改尺寸。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造型?
一个需要在钣金模块下设计,而且工艺步骤也要合理,否则也造不出来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造型?
一个需要在钣金模块下设计,而且工艺步骤也要合理,否则也造不出来得。

S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不是你想要的

差不多可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