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偏心夹具

楼主(2019-12-24):
各位老师,目前接触到一款产品内孔是偏心的,偏心0.8±0.05,要用数控加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保证这个偏心公差和效率吗?零件如下图

网友A:
四爪卡盘夹三爪卡盘加工,不过有点安全隐患

网友B:
②是φ31孔的对称中心线还是上下面的对称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②是φ31孔的对称中心线还是上下面的对称中心线?

从图纸上来看2是偏心内径的中心,只有一小段;外圆和较厚的内径是同轴的,也没有做过偏心的,不知道偏心公差0.1好不好做

网友C:
如果是分两次装夹那就用一付三爪加工为0.8偏心的专用软爪。可行?

楼主:
有没有内孔偏心刀具,内孔车削刀具做成偏心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分两次装夹那就用一付三爪加工为0.8偏心的专用软爪。可行?

可行,我们没有做过这个类似工艺,能否说具体一点。

网友:
通常有两种方法,使用偏心夹具。设计制作专用夹具,夹具夹持中心与车床主轴中心,按零件要求偏心距离错开,适合批量生产偏心轮。还可以使用四爪卡盘。按偏心距调整四爪卡盘卡爪距离,用百分表校正偏心距,达到要求后可价格偏心轮,只适合单个零件和小批量的生产。

网友:
你们是做轴承的?

网友:
三爪就行,其中一个卡爪半径镗2.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爪卡盘夹三爪卡盘加工,不过有点安全隐患

对,做过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行,我们没有做过这个类似工艺,能否说具体一点。

有加工中心吗?把卡盘放加工中心上铣偏心就行。具体的酌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