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配置问题

楼主(2019-12-24):
是这样的,我一个机型装配体,现在需要将其中不同零件拿出来的组成一个部件,用来展示用。

然后我添加不同的配置,把不需要的零件压缩了,剩下我需要的。结果原图也跟着改了,我没有修改,只是压缩,为什么也原图也改了呢?

网友:
与原图有关联关系

网友:
零件右键有配置属性,里面可以选择该零件在哪个配置是压缩状态,哪个是显示状态

网友:
可以在原装配体里将需要组成部件的零件建立子装配体就行了,展示完后解除子装配体

网友A:
是参数关系,建模是有基准的相互关系,把模型去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参数关系,建模是有基准的相互关系,把模型去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模型去参,怎么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