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机打着打着就歪,请各位机械前辈帮忙分析,具体原因,电机是采用步进闭环

楼主(2019-12-24):
已用千分表打过表,确认机械没问题,但又找不出真正原因

网友:
我们原来安装的生产线 听别人说好像是因为不垂直,孔没对着、头太大啥问题

网友:
螺钉取料歪了?

网友:
是不是打着打着有偏移?

网友:
螺孔质量差
夹具不稳?
螺钉的头头与螺丝机接触不好(重新改良螺钉)
调整转矩 减少挤压导致歪头?(也可能模拟下这个场景  如果转矩过大 螺钉会有惯性继续旋转 这时候下的深度过快 螺丝机是否时刻与螺钉接触)
以上瞎说 见谅

网友:
给个图,就一句话啥也不知道。也不一定打表没问题就是电气软件问题,你是吸取螺丝打还是怎么打,批头什么样,孔什么样。

网友:
批头螺丝的导向角是不是已经磨损,这个导向也比较关键的。

网友:
吸螺丝后就是歪的,或者螺丝点不准。

网友:
1:螺丝没有吸正。2:或者螺丝点没有对准。3电批没有提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