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变形趋势

楼主(2019-12-25):
最近看到一个别人的老帖子,热处理变形趋势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里想再提一下,大神请指示:

渗碳淬火、高频淬火、渗氮、调质零件尺寸都会有相应变形,但变形趋势还受热处理设备、零件尺寸、结构等影响,很难一统而论。

能否分享下具体案例,在以上处理后尺寸变形情况,谢谢

楼主:
这里有篇好文章,可以学习
http://www.cmiw.cn/thread-273138-1-5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篇好文章,可以学习
http://www.cmiw.cn/thread-273138-1-52.html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工件的热处理变形分为尺寸变化(体积变形)和形状畸变两种形式。尺寸变形归因可相变前后比体积差引起工件的体积改变,形状畸变则是由于热处理过程中,在各种复杂应力综合作用下,不均匀的塑性变形造成的。

网友(2020-04-10):
查热处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