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动图是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

楼主(2019-12-25):
这种结构动图是用什么软件做出来的?
各位大神,请教,想验证一下设计的机构可行性!

精美结构动图

精美结构动图

网友A:
先说说你的动图是哪里来的吧

网友B:
目前主流三维设计软件基本都可以实现。我知道solidworks、CAXA肯定可以

网友(点评):
pore creo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动图是哪里来的吧

网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主流三维设计软件基本都可以实现。我知道solidworks、CAXA肯定可以

SW确实有运动仿真,但像图里面的弹簧拉伸,画线这些效果恐怕做不到吧。

网友(点评):
motion分析,结果里面有显示点的动运轨迹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动图是哪里来的吧

百度的,一大把,关键词(机械机构动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SW确实有运动仿真,但像图里面的弹簧拉伸,画线这些效果恐怕做不到吧。

SW的Motion分析好像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SW确实有运动仿真,但像图里面的弹簧拉伸,画线这些效果恐怕做不到吧。

装配图中新建弹簧,可以匹配装配条件的,随着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的动图是哪里来的吧

原创是越南那个教授吧

网友:
越南阮德胜的動圖,INVENTOR做的

网友C:
确实 我也想知道,falsh应该是可以做,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规则的直线,旋转类的运动,SW,UG,一般软件都可以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 我也想知道,falsh应该是可以做,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是啊,网上竟然没找到一个完整机械动画(稍复杂)教学的视频。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找到一个相关的帖子:这个帖子有资源,有说明
之前那分享1700GIF图的兄弟没声音了,我去找到了些来源
http://www.cmiw.cn/thread-806443-1-1.html

得去了解下INV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