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栓是标准件吗

楼主(2019-12-25):
螺帽比较薄,直径铣了一面扁

网友:
应该不是,感觉像是超短头螺栓后期加工的

网友:
我看就是

网友A:
看着像薄的绞制孔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薄的绞制孔螺丝

我也觉得像铰制孔螺栓。楼主先去查查铰制孔螺栓标准。

网友:
看螺钉头应该是订制螺钉

网友:
米思米里面有标准件

网友:
网上都有卖的,支点台阶,异型螺丝等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不过具体尺寸不一定合适,需要自己看一下

网友B:
柱销联轴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柱销联轴器上的?

不是的,是一个简单的定位装置用的

网友(2021-09-28):
这个貌似不是标准件,好像是标准件改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