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toolbox问题

楼主(2019-12-25):
请问一下大家,solidworks的toolbox标准件,会去用吗,还是通过麦迪之类的调出的标准件,
另外,希望从两方面来讲,单纯装配体的设计时候的哪个方便,
装配体工程图的材料明细表中的名字,toolbox的是英文的,不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A:
请问一下大家,solidworks的toolbox标准件,会去用吗,
在公司画图的时候,会

还是通过麦迪之类的调出的标准件,
兼职的时候用的是KY中的标准件

另外,希望从两方面来讲,单纯装配体的设计时候的哪个方便,
看情况,公司的toolbox库是在云端设置好的,很方便。兼职的图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都是用第三方平台的标准件库。

装配体工程图的材料明细表中的名字,toolbox的是英文的,不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后台可以把常用的改成中文,如果能熟练运用EXCEL的话,可以一次把所有的都改成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家,solidworks的toolbox标准件,会去用吗,
在公司画图的时候,会

感谢

网友B:
特意吧TOOLbox的螺钉螺母另存为中文名的我也是没谁了

网友C:
  我不爱用TOOLbox,TOOLbox里的零件 名称 属性 后台改中文 GB号 我都知道怎么做,但是TOOLbox换电脑时候偶尔会出问题,按网上的设置后 也会出现问题,我有KY会员 ,所以还是用KY的零件比较好。打包一起带走 方便,谁看都不出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  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做个视频教大家 如果改TOOLbox里面的属性 和名称。不过上次这个网站上传视频说么 图号名称的宏的时候视频就弄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爱用TOOLbox,TOOLbox里的零件 名称 属性 后台改中文 GB号 我都知道怎么做,但是TOOLbox换电脑时候偶 ...

楼主快搞出来看看,上次我按网上的视频资料把SW里的零件都改中文名和材料属性之后,另存到电脑后,后面还是会出错,现在都懒得弄了!

你们说的KY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意吧TOOLbox的螺钉螺母另存为中文名的我也是没谁了

同样^_^

网友:
螺纹紧固件等基本上都是调用toolbox,还有型材也是一样。其他机械导向市构配件,它里面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