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箱体密封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9-12-25):
长方体的箱体密封槽是矩形的,请问可以采用什么密封方式?如果是0型圈,假如0型圈长度不够,需要两个0型圈拼接,拼接方式是什么?用具体那种材料粘合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A:
箱体内是什么介质?多大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内是什么介质?多大的压力?

316,20MPa

网友A:
箱体内密封的是什么介质?不是箱体材质,20MPa用O型圈拼接密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内密封的是什么介质?不是箱体材质,20MPa用O型圈拼接密封不住。

箱体里面是空气,外面是海水,深度大于20m

网友:
箱体内外都有压力,箱体外面是20米水柱产生的压力。

网友:
这个得做两道密封,以防万一,你查下”深水设备密封结构”的文献

网友:
硅胶,橡胶,四氟,金属缠绕,垫片都可以,按尺寸定做

网友B:
槽是矩形,还是槽的截面是矩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是矩形,还是槽的截面是矩形

槽是矩形,槽的截面也是矩形

网友:
静密封是可以的,密封面位置刚度要好,定做大圈,要不就该结构或换密封结构。

网友C:
拼接肯定不行,有缝隙就会泄压漏气,实在找不到配套的,就定制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接肯定不行,有缝隙就会泄压漏气,实在找不到配套的,就定制密封圈。

没有0型圈拼接的实例么

网友:
槽的尺寸有吗,可以压铸聚四乙烯压铸,但不知道尺寸可以不

网友:
主要看需要密封的压力,压力可以的话就O型圈,关于长度,你可以买一根,自己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