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温升过高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12-25):
  电动机温升过高,不仅使用寿命缩短,严重时还会酿成火灾。因此,若发现电动机温升过高,应立即停车处理。电动机温升过高,一般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1、负载过大电动机负载过大,将过载运行,应设法调整负载,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
  2、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
  可用交流电压表测量母线电压和电动机的端电压。如果是电网原因,应向供电部门反映;如果是线路错误,应予以纠正;如果是支路压降过大,应更换导线和缩短电动机与电源的距离。
  3、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
  定子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定子绕组接地。
  4、转子导条太小
  导条截面过小,使损耗增加而发热,可在停车后测试转子温度,并与其他部位比较来判断。
  5、缺相运行
  可先检查电动机的熔断器和开关状况,然后测量前部线路。
  6、正反转起动过于频繁。
  7、轴承润滑不良或卡锁
  检查轴承室温度是否高于其他部位;检查润滑脂是否太少或干枯。
  8、环境温度过高。
  9、通风装置发生故障,风路堵塞。
  10、散热片积灰太多,油垢太厚太重而影响散热。
  如果温升过高并伴随有电流增大,应检查前五项原因;如果温升过高但电流值正常,则检查后五项原因。

网友: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负载过大 电动机负载过大,将过载运行,应设法调整负载,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