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reo打开装配体怎么像打开零件一样显示insert here 箭头?

楼主(2019-12-25):
请问使用creo3.0打开装配体怎么像打开零件一样显示insert here 箭头?

网友:
这种蕴含(隐藏)了N个特征或者元件。有可能是文件大小考虑,也有可能这几个暂时不要。
你把insert光标拉下来,或者取消蕴含即可显示

楼主:
|zxflyc发表于 12-25 17:17这种蕴含(隐藏)了N个特征或者元件。有可能是文件大小考虑,也有可能这几个暂时不要。

你把insert光标拉下来,或者取消蕴含即可显示
我主要是想请问装配图里面的零件树怎么显示这个箭头?

网友:
你在组装图里把树过滤器里的特征显示打开了。
因为在PROE很多是在装配模式下直接设计零部件

楼主:
|zxflyc发表于 12-25 19:33你在组装图里把树过滤器里的特征显示打开了。

因为在PROE很多是在装配模式下直接设计零部件

多谢帮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