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折弯大师,这个产品怎么折?

楼主(2019-12-25):
折弯正反刀,同一条折弯线,这样的产品怎么折好?谢谢

楼主:
这个是结构图,钣金图找不到了

网友A:
上下模都进行拼刀,先折一面,下摸拼刀中间空出,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支持!思路清晰,言简意赅。

网友:
用分段模可以折的,但有些折弯机可能会发生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模都进行拼刀,先折一面,下摸拼刀中间空出,应该可以实现

不行,一刀170,一刀130,底座加下模才111

网友B:
你把细节再拍下,我怎么感觉中间是手工折的,好像是留了点微连接。右边的好像都断掉了。

楼主:
适配的时候弄断了,然后自己焊的,生产时要求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细节再拍下,我怎么感觉中间是手工折的,好像是留了点微连接。右边的好像都断掉了。

适配的时候弄断的,工艺要求折弯

网友(点评):
看来只能加高底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适配的时候弄断的,工艺要求折弯

如果底座够高是可以,但是普通规格底座都是55

网友C:
下面的大板有折弯R角,上面的一侧已经折断裂了,看样子是手扳的,折痕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大板有折弯R角,上面的一侧已经折断裂了,看样子是手扳的,折痕比较严重。

是装配时折断的,客户送过来是折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大板有折弯R角,上面的一侧已经折断裂了,看样子是手扳的,折痕比较严重。

装配时折断的,客户送过来时是折好的,折断了只好又焊上去了

网友(2021-10-29):
那证明折完后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