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轴承选型问题!

楼主(2019-12-25):
图纸是拉水泥桩的车载,一根桩15米,头尾两台车,一次拉十多根,总重量至少100吨往上,现在轮子里面用的NJ220圆柱滚子轴承,两个成对使用,现在客户反映轴承经常坏,我想换成22220CA的调心滚子轴承,但是一个轮子里面只能装一个,因为是调心的,装一个会不会造成轮面变动,或者各位大神有其他型号的轴承推荐,谢谢!

网友:
最好再附上轴承损坏的照片

网友A:
仔细分析轴承损坏原因吧,圆柱轴承的承载能力很好的,调心滚子轴承承载能力并不比圆柱轴承高,可分析这几个方面:①是否润滑不良造成发热、烧蚀,最终轴承损坏;②异物进入导致轴承损坏,通常内圈或外圈上有拉毛的痕迹;③轴、轴承座精度不良,或装配问题造成轴承受力,如是第③的一类问题,可用调心滚子轴承缓解一下,不治本

网友:
走直线不转弯的车?

网友:
从图2看,两车轮是在钢轨上运行。

承受100吨载荷的车轮组在运行中承受径向静载荷,径向动载荷,还有惯性力,导轨的摩擦阻力等。圆柱滚子轴承能够承受的径向载荷由滚动体承受,轴向载荷由滚柱端面承受,承受力很小。
建议考虑下既能承受较大径向载荷,又能承受较大轴向载荷的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晓昀发表于 12-25 17:56从图2看,两车轮是在钢轨上运行。

承受100吨载荷的车轮组在运行中承受径向静载荷,径向动载荷,还有惯性力,导轨的摩擦阻力等。圆柱滚子轴承能够承受的径向载荷由滚动体承受,轴向载荷由滚柱端面承受,承受力很小。

建议考虑下既能承受较大径向载荷,又能承受较大轴向载荷的圆锥滚子轴承。
对、接触面积大的可能会好点

网友:
你要不放心看可以选232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轴承损坏原因吧,圆柱轴承的承载能力很好的,调心滚子轴承承载能力并不比圆柱轴承高,可分析这几个 ...

谢谢!

网友B:
分别把前后两对轮子的轴改成一根通轴,安装后容易保证轴承同心,然后再把轴承换成调心滚子轴承,这样能承受轴向负荷。

网友(点评):
以前做的是通轴用的也是调心滚子轴承,这个是非标的,宽度加宽了,为了方便安装所以改的短轴

网友:
头尾两台车拉,会不会出现两台车行走的时候不同步,造成轮子有点憋劲,从而加快轴承的损坏

网友:
成对使用的轴承一般来说不是简单地两套轴承合在一起使用,可以参考振华港机及轨道车辆轴承的运用。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只适用于装配过程中的误差弥补,楼主这个工况属于大型重载,更多的问题在承重方面,建议改用滚针轴承。增加轴承的负载。

网友(点评):
这种载重应该问题也不大,钢厂轧辊上也有很多是用调心滚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别把前后两对轮子的轴改成一根通轴,安装后容易保证轴承同心,然后再把轴承换成调心滚子轴承,这样能承受 ...

网友:
现不确定是轴向载荷还是径向载荷造成的损坏,需要你提供一下磨损轴承的照片,我们就可以判断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1,这种情况能不能采用天车吊钩用的满圆柱轴承,2将轴和轮子做成一体,在两侧的轴承座上安装轴承类似于行车行走轮的安装状态,3是否是在运行过程中冲击过大造成轴承损坏。按照描述来说每个轮子的负载也不是很大,每个轮子大概承载也就20吨左右

网友:
是不是因为四个轮没能平均受力啊。

网友C:
装一个肯定不行,这个小车我做过几十吨的,和你这个基本一样,连图纸都很神似,我们每个轮子用了两个调心滚子轴承。你用圆柱滚子轴承的话,之所以会坏掉的原因是因为,两边的轨道高度方向并不是理论上在一个平面的,如果一端高一端低的时候,
那么这两侧的轮子实际是倾斜的,夸张一点的情况就是轮子可能一部分在受力,另外一部分悬空了,里面的圆柱滚子轴承受力也是倾斜受力,所以会造成损坏,但是调心滚子轴承自身可以弥补这个水平高度不一致的情况。我们用了好几年也没坏过,SKF品牌的,另外你的轮子做成一侧带导向边的就好,另外一侧的轮子不需要这个导向边,自由状态会更好。

网友(点评):
多谢!每个轮子里面装两个调心滚子轴承中间有加隔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肯定不行,这个小车我做过几十吨的,和你这个基本一样,连图纸都很神似,我们每个轮子用了两个调 ...

要加个隔套的,而且我们在两个轴承之间还做了注油孔,加高温润滑脂的,我们的使用环境温度180°。

网友(2020-02-22):
引用 网友C:
要加个隔套的,而且我们在两个轴承之间还做了注油孔,加高温润滑脂的,我们的使用环境温度180°。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