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生成模腔

楼主(2019-12-25):
如图所示的塑料件,怎么生成一个下模模腔,刚好能够将工件放里面准确定位,还请大神指点?
图中,大平面朝下,是定位面

网友:
用UG,包容块,然后用面切掉不需要的

网友(点评):
没装这个软件,我让其他人用这个软件试试吧

网友:
你这用的是solidworks,画个大块,然后和这个零件做成装配体,用型腔特征把这个零件挖掉就行了

网友(点评):
按这样做,提示:因为几何条件无法完成此操作

网友:
画一个比他大的长方体,注意拉伸凸台的时候不要合并结果。
插入,特征,组合,类型选删减,主要实体选你画的长方体。要组合的实体选这个东西。
就能得到一个长方体里面挖空的模型。

网友(点评):
这个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先把曲面抽取出来,再通过外形边线生成四面,形成六面体后再生成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