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结构机床床身立柱横梁的受力分析该如何做?

楼主(2019-12-25):
龙门结构机床床身立柱横梁的受力分析该如何做?注:属于电加工行业,没有切削力。

网友A:
1,先把床身立柱简图画出来;
2,找出立柱上所承受的力有哪些?在什么位置?是分布力还是集中力?
3,力的方向是什么?

自己学着把问题分解开,一步步做。

网友:
没有切削力,那么是不是XY轴运动速度比较快,那么加速度对整体刚性影响比较大。具体上图。

网友:
找一本机床设计手册看看吧。

网友:
看出来了是真不会。

网友:
有没有数模,用软件的CAE分析,简单的受力分析,一般软件都可以分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把床身立柱简图画出来;
2,找出立柱上所承受的力有哪些?在什么位置?是分布力还是集中力?
3,力的方 ...

谢谢,受力分析应该可以搞定,关键横梁铸件和立柱铸件还有加强筋该怎么设计铸件厚度和加强筋厚度和位置?

楼主:
有什么具体的资料可以传授一下吗?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