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蓄能器的问题

楼主(2019-12-25):
诸位楼主,从伺服缸进油管一般是硬管,如果改成软管肯定会影响系统的响应,不知道谁有经验蓄能器能不能补偿掉软管的影响,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是数字液压缸?怎么跟我了解到的不一样呢?

楼主:
伺服缸,冶金上的压下缸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从何得到“软管软管肯定会影响系统的响应”的定论。
但我的经验千诉我,软管并不会影响系统的响应。
蓄能器能提供一定的流量和压力,减少泵起压的时间,但这个是相对而言,还得看控制蓄能器的开关(阀)的响应时间。

网友A:
麻烦楼主提供下硬管改软管,影响系统响应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提供下硬管改软管,影响系统响应的理论。

图纸为伺服缸频率公式,请看。软管的长度和膨胀程度,会影响体积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为伺服缸频率公式,请看。软管的长度和膨胀程度,会影响体积变化。

按供应商样本上的说法软管性能还需单独测试。从公式来看,我估计容积的变化在5%以内。目前的做法,我们会在缸体与钢管之间用一段软管过渡,长度小于一米,这样方便装配。楼主有具体数据不,不知道带入数据其对性能的影响有多大。另外,伺服缸的频率是什么意思?由于软管膨胀,导致油量下降,缸体的动作频率下降?

软管总成在压力下会发生轴向和径向的变化,轴向变长或缩短,径向直径变大。检测软管总成的变化是基于特定样品的测试,采用如“容积变形测试”等。
当软管总成用作控制管路时,会影响控制管路的性能。容积的增大也会降低最高压力值(缓冲作用)。软管的这些变化受增强层的编织角度,材料和编织类型共同影响,这三个参数决定了软管的机械特性。压力和通径也会引起软管总成的变化。

网友B:
软管的优点是能随意弯曲(也有要求的) 安装容易。缺点是受环境的影响较大,换向等动作时冲击大,接头易松动。硬管总的来说体上比较好,缺点是安装不方便,不容易拆卸。理论上软管和硬管对流量影响不大,但实际情况中,我们还是硬管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管的优点是能随意弯曲(也有要求的) 安装容易。缺点是受环境的影响较大,换向等动作时冲击大,接头易松 ...

主要是软管的受力会膨胀,但具体膨胀多大,不好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供应商样本上的说法软管性能还需单独测试。从公式来看,我估计容积的变化在5%以内。目前的做法,我们会 ...

看看液压伺服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
蓄能器里的皮碗,比起胶管更差吧。

网友(2020-02-02):
软管就好比简易的蓄能器,可是你现在要用蓄能器去补偿软管的膨胀和收缩量,方向本身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