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米思米型号与模型问题

楼主(2019-12-25):
最近选米思米件,快速接头,用于接气源供气,型号为MJELLS8-1-B,参数型号如图1所示,米思米官网3D图如果2所示,有个疑问,螺纹部位不应该是空心的吗?还是我完全判断错了?这个接头的官网报价是96.58,这么贵吗,宝上的价格有的很便宜,确认下接头螺纹是R1/8螺纹,我标注的内螺纹是不是Rc1/8就可以?都还给老师了,哎!

3D图

3D图

规格图

规格图

网友:
是。

网友(点评):
是空心的还是我判断错了?

网友:
空心的,模型不准。misimi就是贵,非标小批量用,Rc1/8

网友:
这么贵?一个插6的接头96块多?亚德克的几块钱吧

网友:
你干脆看看费斯托的吧,米苏米这么贵。我一个水路接头就30

网友:
模型上表示连接部位是外螺纹,内部是空心的,模型只把连接部位准确系列做出了,非连接部位做的比较粗略。

价格也就几十块钱吧,供应商如果强调质量有可能给你冒到100元以上。

网友:
亚德客也有模型插件,这种快插接头可以用亚德客的模型

网友:
气动原件接头还是用亚德客的多一些,米思米的数模做的不详细,附图为选型知识,楼主需要熟记!